[电动] 得伟(DEWALT)20V铆钉枪上市

楼主(2023-06-25):
紧固铆钉通常用手动铆钉工具,虽然也能把活给干了,但干起来速度又慢又累。电动工具行业当然不会放过这样应用需求,各种电动铆钉枪就应运而生了。今天电动工具开眼界就跟大家一起看一下得伟(Dewalt)上市的两款20V直流铆钉枪,型号分别为DCF403和DCF414。

先看一下DCF403基本性能参数
·       无刷电机
·       提供高达2100 lbf的拉力
·       可安装铝、钢和不锈钢抽芯铆钉,最大直径3/16英寸
·       每次最多可以拉铆800个铆钉
·       与多种尺寸的铆钉兼容,包括3/32英寸、1/8英寸、5/32英寸和3/16英寸
·       0.98英寸拉铆冲程
得益于采用了无刷电机,DCF403铆钉枪可提供高达2100 lbf的拉力。虽然这是两款新产品中较弱的一款,但这样的性能参数基本可以满足大多数非专业用户的需求。
搭配得伟DCB203满电电池,可以拉铆多达800个铆钉,并且它与各种直径3/16的铆钉尺寸兼容(最大3/16英寸)。0.98英寸的冲程长度也可以让用户一次就拉铆到位。
再看一下DCF414基本性能参数
·       无刷电机
·       提供高达4500 lbf的拉力
·       可安装铝、钢和不锈钢抽芯铆钉,最大直径1/4英寸
·       每次最多可拉铆300个铆钉
·       与多种尺寸的铆钉兼容,包括3/16英寸、15/64英寸和1/4英寸
·       1.18英寸拉铆冲程
这款DCF414的拉力是第一款产品DCF403的两倍多,可提供高达4500 lbf的拉力,更适用与专业用户。与DCF403一样,此型号使用无刷电机。
它兼容各种铝、钢和不锈钢抽芯铆钉,最大直径可达1/4英寸。若使用得伟DCP034电池,每次充电最多可以拉铆300个铆钉。这款产品拉铆冲程长度为1.18英寸,可以一次就拉铆到位。

产品其他信息
·       尺寸(长x高):10.5 x 8.6英寸
·       重量:3.6磅(裸机)
·       机身配有导嘴卡位槽
·       免工具拆换导嘴
·       芯轴收集杯
·       LED工作灯
·       金属皮带扣

得伟的这两款铆钉枪很轻便很紧凑,具有相同的设计特征,包括可免工具拆换导嘴,更换的导嘴可直接存储在机身的导嘴卡位槽内。产品尾部的芯轴收集杯带半透明盖子,可以实时观测是否需要打开倾倒用完的芯轴。LED工作灯在光线较低的区域提供了更好的视线条件。

价格方面,DCF403裸机售价299美元,附带一个2.0Ah电池和充电器的套装售价369美元。功能更强大的DCF414裸机售价为799美元,配备5.0 Ah电池和充电器的套装零售价为959美元。
电动工具开眼界认为,得伟的这两款铆钉枪比手动铆钉枪更快捷更省力,比气动铆钉枪更紧凑更轻便,是拉铆工况的不错选择,您觉得呢?

网友:
好东西,但是价格实在是太贵啦~
等到以后价格下来了,一定要入手一支玩玩

网友A:
这个电机是空心的吗?

网友:
好是好,就是价格太贵

网友:
喜欢得伟的颜色,很黄很爆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是空心的吗?

电机空心?你的意思是只有电机空心的才能使拉断的芯轴从主机机身中间孔滑入芯轴收集杯子,所以你才有此“电机空心”的疑问,对吗?不好意思,内部结构我也不是很清楚,希望有大神给出解答。

网友:
这么贵   还是用我 几元钱的手动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是空心的吗?

应该是电机轴空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机轴空心的!

你猜猜他那哪么粗的握把里藏着什么。如果是空心,马达里的强磁就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猜猜他那哪么粗的握把里藏着什么。如果是空心,马达里的强磁就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

对,我也有此疑问,还需大神们继续解密

楼主:
又到网上查了一下此类产品的结构设计,如图所示。应该如你所说,与图片产品不同的是,得伟这款产品应该是马达竖立在手柄里面,用伞齿轮来驱动齿轮组件,但齿轮箱中空用来过铆钉芯轴。

网友:
这个干工程用行,一年也用不上几回铆钉啊,还是用手动的吧,省钱,锻炼身体。

网友D:
锂电钻前面加个附件也能电动拉铆钉的,我买了个几十元。但是拉不了不锈钢铆钉,夹不住,手动的可以拉不锈钢铆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钻前面加个附件也能电动拉铆钉的,我买了个几十元。但是拉不了不锈钢铆钉,夹不住,手动的可以拉不锈钢 ...

对,用电钻做动力源加附件即可。
对于普通用户,确实可以一把电钻加其他附件搞定多数使用场景,电动工具厂商也有这方面的“多头怪”产品,采用同一动力源和控制系统做本体,用户只需装配不同的功能头即可,比如百得的这款

网友E:
等国产大量上市,就能白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国产大量上市,就能白菜

铆接这种紧固工艺毕竟在结构设计中也是较为稀少的设计方案,所以铆钉枪注定就是一个小众的市场,估计国内大的电动工具品牌也看不上这点需求量,所以估计不会有大量国产上市, 即便如此,目前已上市的国产品牌价格跟国外品牌相比也是很有竞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