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人遇到过手机自动解锁吗?

楼主(2023-06-25):
还别说,这是我用手机二十年来第一次遇到,手机是360N6,当年到手就9008刷了机去了广告,不然这机还真没法用!用了5年多的备用机,插个注册卡接各种验证码从不带身上。这些年都没出过问题,软件几乎几年没动过,今年就装过一个和家亲。手机设置的是指纹和密码解锁,当年还普遍没有人脸解锁。今天下午我发了好几个帖子,我都是写长文,在手机上戳字打帖子的时候,听见“啪”那个手机解锁的声音,转过头去,发现手机解锁亮屏了!我很确定我没动手机,要不是监控照不到这手机位置,我就直接录像发gif图了!

我觉得不是黑客和软件后门啥的,因为我就没啥价值,也不可能这么多年才爆,可能和手机旁边围绕半圈的那条充电线产生的电场有关。

网友:
应该是面容解锁了,速度太快

网友:
还没遇到过手机自动解锁的情况。

网友:
360的手机发生什么事都不奇怪,因为,那不是你的手机,你只买了使用权而已

网友:
暂时没有遇到过。

网友A:
360手机也有快充,但是他这个快充是pd还是qc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手机也有快充,但是他这个快充是pd还是qc呀?

qc 18瓦。17年PD没几款吧

网友:
我遇到过。。。。。。。相反的情况,输入正确密码,也没有说错误,就是解锁不了。非得重启才正常。同一个手机,多次发生。

网友:
还没遇到过手机自动解锁

网友B:
360的发生什么都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0的发生什么都不奇怪

你是人还是AI

网友:
引用 楼主:
qc 18瓦。17年PD没几款吧

以前的手机多数都是配QC快充的充电器,但是并不一定就不支持PD,可能会支持PD但是没有明确标注。

网友:
指纹,人脸,密码解锁一个一个去掉排查一下

网友:
我当然是AI了

网友:
只有主动设置的手环蓝牙解锁

网友:
如果有办法让iphone自动解锁就好了,单位盯盯的打卡功能就可以用了.

网友(2023-11-02):
以前好像小米的手机遇到过,我也有这个感觉,类似于电磁干扰造成的

网友:
不上这个论坛,还真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