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天马直流遥控风扇

楼主(2023-06-25):
前几天看大家都撸了天马风扇,偶也忍不住撸了一台遥控版的。用凑单跨店满减300-50,在芭芭农场用阳光值兑换70-10优惠券,最终实付63元,晒单再返10,最终到手是53元。还是不错的,今天拆开看了一下,简单上几张图。
其它图就没拍了,论坛很多,就拍了点电路板的。

绿色的板子不知是什么,会不会是充电用的

待机功率

1档功率

12档功率

这个风扇感觉就是省电一点,其它都一般。胜在价格便宜。

网友:
多了一块小板

网友:
看着真不错呀

网友:
看看电机,是无刷的吗

网友:
去搜了一下,好多不知道是哪个。楼主分享个链接呗

网友:
还不错,黑色的PCB看上去比较高端

网友:
没看到风扇

网友A:
小板子是控制摇头电机的吧

网友:
不错,也想上个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板子是控制摇头电机的吧

看线路,像是控制摇头的。这机子有个问题,定时到了,风扇电机停了,摇头不停。估计是有问题。

网友:
功能比较多

网友:
关于摇头有异响客服这样回复:亲亲,松下固定螺丝,如果还是不可以,用手抬起风扇头,左右用力晃动几下,一般都是可以解决的呢,亲测确实有效果,卸掉那个摇头螺丝就不像了

网友:
视频无法上传啊

网友:
板子没什么好看的,我们最想看的是电机

网友:
价格很便宜,不知道能够用多久

网友:
看样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
黑底的电路板不容易跑电路,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线路,像是控制摇头的。这机子有个问题,定时到了,风扇电机停了,摇头不停。估计是有问题。 ...

应该是软件有BUG吧,客服怎么说,或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线路,像是控制摇头的。这机子有个问题,定时到了,风扇电机停了,摇头不停。估计是有问题。 ...

也那样,定时到了风扇停,摇头仍然摇

网友:
那小板是WIFI无线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