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CD和OLED寿命的问题

楼主(2023-06-25):
用于显示,除了数码管之外,一般都用LCD还有近年时兴的OLED。LCD有些添加背光灯,也有些没有,而OLED是自发光的屏幕,不用背光灯。那么 ,关于LCD和OLED寿命的问题来了:
LCD的寿命基本上能否以背光灯的寿命为准?
(补充:长期亮灯的情况下)
OLED的寿命是不是不如LCD?
请懂行的大佬谈一谈。

网友:
LCD的寿命基本上能否以背光灯的寿命为准?
基本用不到背光灯老化,除了卖场的长时间高亮度亮屏,十年前的手机屏幕还能用。
OLED的寿命是不是不如LCD?
远远远远不如

网友A:
长期显示一个画面,OLED 比普通LED 更容易残留印子不能去除。俗称烧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期显示一个画面,OLED 比普通LED 更容易残留印子不能去除。俗称烧屏。 ...

和以前的等离子电视一样的现象

网友B:
LCD主要问题是开机的光衰和灯光发黄,时间一久,开机亮度低。
但是寿命上LCD的灯管使用时间并不比LED短,用15年没压力(每天10小时)。
我的IBM_X32和三星711N,就是这么用的,现在还在用。

LCD相对的不会太刺眼,比较护眼,也不存在蓝光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主要问题是开机的光衰和灯光发黄,时间一久,开机亮度低。
但是寿命上LCD的灯管使用时间并不比LED短,用 ...

如果LCD的背光灯寿命真的比OLED长的话,那么电子设备上的LCD背光灯不常开,就是为了节能了?我以为是背光灯的寿命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LCD的背光灯寿命真的比OLED长的话,那么电子设备上的LCD背光灯不常开,就是为了节能了?我以为是背光 ...

lcd关闭背光是省能和光污染吧。

网友:
早期ccfl背光的显示器据说寿命比较短但是实际使用寿命还是蛮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