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有福禄克287c的进来帮个忙

楼主(2023-06-25):
最近有点犯病,还是不能吃的太饱,被福禄克万用表搞得头昏眼花了,逛鱼的时候看到一个2011年的表,福禄克287c,卖家说是没有减配版本,无拆无修,校准记录就一次,法拉电容也没有漏液,电池仓没有漏液主板干净利落,1550包邮来的,电压精度真的是没话说,比优利德61e+不知道好多少,全新也要400多点,电流精度也好,电阻电容都还不错,唯一就是电阻确实有点慢,现在有个问题,卖家说的是原装表笔,tl75的,我怎么发现线真硬,内阻居然40毫欧,优利德61e+原装表笔20毫欧,不知道真假,现在的问题是电阻档不能归零,原装表笔0.1左右,优利德61e+表笔0.06左右,我买的2.5平方软铜线短路插孔还有0.03左右,无法归零有点郁闷,其他没发现什么问题,有287c交流下,多谢了

网友A:
2011年的都是1.41牙签版,不是电容,是电池你这个是老板,2019年之前生产的,优利德61e+的表笔是镀金的,非常好的,287的原厂笔就是软罢了,太长了,干扰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1年的都是1.41牙签版,不是电容,是电池你这个是老板,2019年之前生产的,优利德61e+的表笔是镀金的,非 ...

我觉得这个表笔有点硬啊,比优利德要硬啊,而且售价4000 的表配的也太差了吧,对了你说的牙签板是不是不用换啊,谢谢你回复

网友A:
看错了,2011年确实是大电容版本,1550不捡漏价格是能买到新版本的287c的,新版本的牙签电容高频性能是比大电容好的,而且那个法拉电不管用不用表,3年也会漏液的,一样价格的话您认为2011出厂的一次没有校准能比2019年出厂的新版本更准吗?说老版本287更好的无非就是那些表贩子想卖高价罢了,新版本的数量太少了罢了,我说这话得罪了不少人,不喜勿喷,补充一句,61e+本来测量速度就是比287块,61e+电阻档出厂精度非常高的,基本上就是1个字的差别,可以参考我是不会修的许多61e+视频,电压档祖传10v显示9.998v,我看你的287固件因为怎么有点不一样?

网友B:
买新不买旧   我会选择新版的

网友C:
我之前发过福禄克表笔测试,朋友送我几套福禄克表笔官方售价加起来小两千了!大部分都是很粗糙,福禄克的表笔也没你想象的好!TL75本来就一般,不是硅胶线的。不如TL71,不过我喜欢硬线,硅胶的用着不舒服。

网友:
底数问题,很多福禄克表都有。福禄克都是工业级用表,过分在意一些小细节,那就没法玩了!很多小毛病。

网友D:
TL75 是 Fluke 的原装表笔,但 287 出厂配的是 TL71 硅胶表笔,单条线阻大约 30m欧。

网友D:
还有 287 的电阻档表笔短接是不应该归零的,归零了便要怀疑表是否出了问题。

现在看电阻档表笔短路的数值,是十分正常的。

网友D:
上一手用表还算小心,保险丝仍是原装的。

网友E:
误差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2011年确实是大电容版本,1550不捡漏价格是能买到新版本的287c的,新版本的牙签电容高频性能是比大 ...

谢谢你得回复,好像懂了,固件有什么问题吗,表我仔细打灯看了一下,确实没有维修过,转盘基本无磨损法拉电容确实没有换过,法拉电容还有些许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发过福禄克表笔测试,朋友送我几套福禄克表笔官方售价加起来小两千了!大部分都是很粗糙,福禄克的表 ...

哦哦哦,谢谢回复,我想问下,11年的表值不值哈,我感觉精度真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新不买旧   我会选择新版的

谢谢你得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75 是 Fluke 的原装表笔,但 287 出厂配的是 TL71 硅胶表笔,单条线阻大约 30m欧。 ...

哦哦,我的表笔tl75确实是30毫欧,有可能上一家换了,不知道哪一个好,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 287 的电阻档表笔短接是不应该归零的,归零了便要怀疑表是否出了问题。

现在看电阻档表笔短路的数值 ...

谢谢回复,短路也还是不能归零,有点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

用的是什么表笔,和优利德61e+内阻差不多,优利德61e+表笔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一手用表还算小心,保险丝仍是原装的。

你眼睛真好的,估计他也是玩玩,用的真少,转盘几乎发亮无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误差是有的!

谢谢你得金彩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