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什么电压力锅,直接放没有解冻的肉,煮完了里面还没熟?

楼主(2023-06-25):
九阳的50A7,

一块3斤冻肉,已经洗好再冷冻的。整块没解冻放进去炖,半小时后,中间还是生的,甚至还有冰。
炖煮时压力阀已经顶起,即已经超过100度啦,
如果拿蒸锅来蒸的话,20分钟里面也熟透了。

难道是锅内的蒸汽没有流动所致?

网友A:
3斤肉,光是化冻就需要好多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斤肉,光是化冻就需要好多能量

压力开到最高,炖了半小时。

网友:
我就不信蒸锅20分钟能蒸熟3斤冻肉,你怕是不会做菜呢!二两半重的大叉烧包要蒸10分钟里面才能熟。

网友:
水在标准大气压下的沸点是100℃,如果在海平面高度,默认是标准大气压,那么80kPa的压力锅,实际气压是1.8大气压,沸点在115℃左右

电压力锅做不熟
1压力锅温度压力传感器损坏。温度没有到100度以上。
2蒸锅虽说食物凝结水蒸气接受热量,但也很难达到105度。

所以起决定性因素的还是加热深度,你蒸锅也是一样粗细的冻肉,理论上肯定蒸不熟。。。
熟得快(口感等另说),内部最深处距离表面距离是关键。冻肉切好再放到塑料托盘里铺匀冷冻。。

所以油炸是最快的。有些什么高压油炸,有一定保水性,但应该相对作用也不太大,但能加快做熟。。。

所以建议楼主再烹饪中途,碰一下排气阀,看看有没有排气压力,没有的话,那。。。要修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种事,只知什么东西都要先解冻

网友:
难道热的太快了,相当于油炸冰淇淋,外焦里嫩

网友:
要是喷气10分钟不熟透,楼主可以休假在家几天了,那里都不要乱去

网友:
我在家里蒸糯米鸡,水开放进去蒸25分钟,糯米鸡里面还是冰沙,你想想3斤肉能蒸透就离谱了。

网友:
实际上是锅坏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种事

网友:
压力锅应该没有问题,应该自然解冻后,切成小块再烹制。
不能只看温度,您放明火上燎一下,一样不会熟

网友:
穿透是微波炉的特长

网友:
程序时间太短了,冻肉传热慢……

网友:
昨天吃棕子,煮一个冷冻的小粽子,水开又煮了10分钟,打开一看,内部还有冰,最后只能微波炉再转一会,你想想你3斤肉能不能热透了

网友:
我只知道,要想解冻快,就得微波炉。

网友:
3斤冻肉很大一块了,实心的,水温虽然到100了,但一时半会到不了肉中心

自己用开盖锅煮一下就知道了,由外到内解冻,一时半会解不了,冰冻是0下18度以上

网友:
大部分电压力锅都不检测压力,只有几个温度开关,其实一点也不知能,就是加热通断,加定时

网友:
宝,记得先解冻再炖肉哦,这样会使肉质加热更均匀,口感好!

网友:
锅没坏,虽然是高压锅,里面的温度也有可能达到115度,但不代表冻肉里面的温度也是115度,它需要把热传导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