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BTX-30蓝牙时控开关

楼主(2023-06-25):
装在强电箱里,外形和标准的空气开关差不多,只是宽度45mm,相当于两匹半

楼主:
看到两个ic,左边TLSR8232,右边BM8563,上面有个继电器是单断火线的,零线直通了,留零线端子我看主要是为了给这个电路供电

楼主:
电路板单面的,相当于壳子正面凸起来的一块空间是浪费掉的,完全可以做成单面把电路板变窄,或者立着放电路板,做成1p宽度的

网友:
蓝牙的原理至今我都还一窍不通

网友:
就怕厂家倒闭app不能用就完蛋。

网友:
1P宽度能放下继电器?继电器厚度加上PCB再加上两边的壳子应该超宽了吧

网友:
就是个遥控开关!

网友:
25元的价格,还是便宜的。。。

网友:
里央的元件会很快挂的。

网友:
app不能用就完蛋

网友:
不知这种蓝牙时控开关耐用不?

网友:
然并卵,哈哈哈

网友:
定时开关现在都用蓝牙了

网友A:
手机遥控开关,有定时功能吗。

网友:
这个方便好用,蓝牙应该是直连,无所谓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遥控开关,有定时功能吗。

微信小程序,可以定时

网友:
论可靠性,寿命,不如普通正经品牌的时控开关

网友:
一电子垃圾,这些垃圾厂家就爱搞这种花活,还用的是微信小程序,厂家一倒闭毛都没有了,小程序指定会关,谁用谁耽误事,太没意思了,如果是独立的app就不同了,可以无需网络离线控制,就算厂家倒闭,照样可以控制,假设有某个人用了几百个这种开关,等发现要改时间的时候,小程序没了,然后直接开始马勒戈壁了,这东西玩玩可以,千万不能用在关键场合

网友:
手机遥控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