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个充电器(爱玛SP130-48)

楼主(2023-06-25):
骑车到公司加班,停地下室准备充电,发现充电器上有水,怕进水了,拿到公司,拆开用风枪吹干。
内脏,看起来没几个原件,但是还算工整,但是没有风扇,是不是功率小,就没设计呢?

PCB背面:

使用标准十字螺丝,好评

看型号,SP130-48,应该是最大功率130W输出48V的,这是铅酸电动车自带的充电器,没看见常说的3842,339之类的,不知道这个充电器如何?望大神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没 风扇是计划性报废,100多瓦功率,发热就有20瓦,里面能不热。
做得最绝的是小米九号,还打上保温胶。坏了不用修了。

网友:
也就充充铅酸电池

网友:
什么芯片,难道也被磨了

网友:
做工不错感谢拆解

网友:
只有少少的散热铝。

楼主:
看PCB板,还真没有啥过热的迹象。

网友:
功率管跟控制芯片集成在一起了,厂家定制的

网友:
充电器厂家定期报废。。。

网友:
输出整流管散热器旁边就是风扇的插针和控制风扇的S8050三极管,这两都省了,西普尔也缩水了

网友:
这个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A:
西普尔的,自己加风扇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电源效率越高,发热越小 。如果充几个小时 摸着只是微热 ,那就不需要风扇。如果一个充电器风扇呼呼吹 外壳还烫手,那不一定就是好玩意。

网友:
没有风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普尔的,自己加风扇也是可以的

请教下怎么看出来是西普尔的?SP吗?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

网友:
还可以,也就充充铅酸电池,以后都是锂电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怎么看出来是西普尔的?SP吗?

塑料壳子上印字了哈哈,这种风格基本都是他们代工的,爱玛也是这种,我加了风扇

网友:
感觉这类充电器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壳子上印字了哈哈,这种风格基本都是他们代工的,爱玛也是这种,我加了风扇 ...

瞧我这眼神,净往PCB板上看了,没看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