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想法 大功率集成红外LED制作一个大功率遥控器

楼主(2023-06-25):
你们说利用这个大功率集成红外LED(选择遥控器上面用的那个波段940纳米波长的)制作一个大功率遥控器对着窗外能否把对面楼的空调全部打开或关闭或调节冷暖风?所有各个品牌发射的信号都试一遍,都走一遍,有没有更好的招?

楼主:
别的波长的行不行?

网友:
这个绝对是吃的太饱

网友:
亲,这边建议你去对面楼的电房把电闸脱扣更加不错呢!!

网友:
建议去卖空调的商场

网友:
发射信号可以直接用手机,华为,小米手机都有遥控器功能

网友A:
这么大功率的红外灯,还要驱动电路吧?
我觉得可以在楼上对着广场舞音箱按这个超级遥控器。

网友:
去卖空调的商场

网友B:
应该说有发射距离的限制,波长可能不是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有发射距离的限制,波长可能不是主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功率的红外灯,还要驱动电路吧?
我觉得可以在楼上对着广场舞音箱按这个超级遥控器。 ...

其他人跟我说:用D类功放,把后级的滤波电感去掉,刚好放大数字信号,感觉可以,不知道信噪比会不会影响识别

楼主:
有趣的东西,到时候整个小区的人来打你, 可以挂在无人机上到处飞,整片区域的人都过来打你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可以让整个小区降温。

网友C:
可以,但是如何驱动这么大功率的LED以38KHz的脉冲进行工作?
肯定是不太能用一个BJT当开关再串个电阻直接接电源驱动了。恒流式的开关电源本身响应速度一般都不好,也工作不上去。

网友:
另外恭喜LZ独立想到了一种对抗痧闭广场舞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如何驱动这么大功率的LED以38KHz的脉冲进行工作?
肯定是不太能用一个BJT当开关再串个电阻直接接 ...

用电池电瓶呢?

网友:
主要是恒流驱动问题,并且要做快速启停,发射出脉冲光编码。
这个不好搞。
一般的恒流电源启动进入稳态,需要几百微妙到数毫秒的时间,你可以随便查查开关电源的响应时间。
这么快的速度看起来使用线性恒流源可能更好,但是就是巨热。

网友:
用聚光手电改一下,可以300米。

网友:
还有关于波长的问题,自己可以先买个小的红外LED和随便一个型号的红外接受模块测试,看看能不能用就行。一般红外模块是有滤波材料的,通过的带宽有限制,差的不多可以,差的多的话损耗非常大。

网友:
不行吧,就象抢有射程,集中-百支抢,然并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