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终于!自己修好了汽车空调风机!二年内几十家店没有解决!!

楼主(2023-06-25):
空调出风量始终感觉小,折腾了二年好几个汽修店各路高手都没有能解决问题。说空调坏了需要几千块换风机处理等等等等维修方案!!!今天我拆开仔细研究发现了问题所在,车机多余的一个空置插头卡到空调调节机构里面去了剪掉完美解决问题。幸亏没听汽修厂说花几千去修空调。

网友:
是不是修车的故意干的这事

楼主:
空调出风量始终感觉小,折腾了二年各路高手都没有能解决问题。今天我拆开仔细研究发现了问题所在,车机多余的一个空置插头卡到空调调节机构里面去了剪掉完美解决问题。幸亏没听汽修厂说花几千去修空调。

网友A:
那个黄色插头吗?

网友B:
你以为修车小哥会有多大能耐啊,都是边拆边学边修啊

网友:
我去4s店保养了,顺便换了空调滤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修车小哥会有多大能耐啊,都是边拆边学边修啊

而且修理小哥与车主最大的差别是:拆别人的车一点也不心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黄色插头吗?

是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修理小哥与车主最大的差别是:拆别人的车一点也不心痛

确实,只要当时给你糊弄过去,回头再找他就可以不承认,或者多拆几次就把东西给拆坏了,里面拿502粘上或者铁丝绑起来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
高手,车的空调也能修。。。

网友:
黄头是接摄像头的?

网友:
你以为修车小哥会有多大能耐

网友:
诡异的插头引发诡异的故障。

网友:
其实吧,只要给你厂家的维修手册、一辆自己折腾着不心疼的车和工时费,你也能当维修大师

网友:
想不通,这风机是不是通过调节风速达到出风大小的,这插头卡住的是什么机构?调速?

网友:
自家的车,电路部分都是自己解决。

网友:
不错,又省了一笔了

网友:
4S只一个品牌,修车店都是边修边学,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