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不限压充电是不是锂电池杀手?

楼主(2023-06-25):
当电池快充满时,其充电内阻变大,,,
例如充三元锂电,在充电脉冲到来瞬间,是5v通过限流加在电池端的,由于充电内阻的存在,电池两端的瞬间充电电压是高于锂电池的最高充电电压4.2V的,这个高电压可能会对电池内部造成一定程度的过充损伤,充电脉冲过后,检测瞬间电压回落,,,
我觉得还是限制电压线性慢充好

网友A:
线性充电电池极化严重。电能转换率低。
可以找论文看看。
充电电压不比电池高,电都充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充电电池极化严重。电能转换率低。
可以找论文看看。
充电电压不比电池高,电都充不进去, ...

你说的铅电吧,我说的锂电

网友B:
不知道脉冲充电的时候,电压瞬间升高,会不会造成电池电解液分解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脉冲充电的时候,电压瞬间升高,会不会造成电池电解液分解变质 ...

即使不充放着,锂离子电池电解液也会分解成气体。原理就是这样。
充电过流会加速分解,电池加速死亡。例如论坛里改小容量锂电池用4056 1A充电,最大达到10倍。
论文中的数据,脉冲充电的幅度(脉冲电流)不超过电池容量2倍,基本没事。

网友:
最贵的单节锂电充电芯片max1879就是脉冲充电,脉冲只要限流限压没啥问题,前几年还有直接用12V救活0V锂电池的,前提是恒压限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