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第一次给汽车空调加氟,硬着头皮加,结果....

楼主(2023-06-25):
1 加之前了解二组数据,加2.5公斤左右(网上视频说加到2.5公斤,不太正确,应是下图对应关系)
2还有一组是温度对应压力

3  在不发动的情况下测试低压的压力。怎么会这么高?有6公斤
4  在发动的情况下测试低压的压力,有2.6公斤。
好像不缺了冷媒。此时开启空调,风力开到最大。
运行一段时间,然后测试出口温度。25.9度。

5  查看今天温度30度对应的压力应45-55psi(3公斤一3.5公斤)

还可以加氟,硬着头皮加,加了一会儿,然后那个一散热风扇加快旋转。摸一下那个低压管怎么有点发烫,坏了 ......还是发动机给烤热了。不敢再继续加氟了。(实际上那个加氟没加多少。)

4 停止加氟之后测的压力为三公斤。测的温度为25.2
比之前没加氟降了0.7 度。

5  这最后这一下环境温度,29.8度。

6  收拾工具,发帖宣告加氟失败。

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最近天热,我也感觉车的空调不太给力,不知道能不能自己安全的加,不行的话去加一次多少钱

网友:
R134A是这个对照表吗?会不会冷媒不对

网友A:
不能随意加的   风力开最大 运行起来再加      加多了会导致液击  高压管道会有嘎嘎的声音     低压过高会导致效果反而下降

网友B:
制冷不好应该先检查是不是散热不好?年头多的车散热器是不是被灰尘 杨絮等杂物堵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随意加的   风力开最大 运行起来再加      加多了会导致液击  高压管道会有嘎嘎的声音     低压过高会 ...

液击 声声 咚咚  倒没有 。从初始压力看,好像并不缺冷媒。

网友:
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人士干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制冷不好应该先检查是不是散热不好?年头多的车散热器是不是被灰尘 杨絮等杂物堵住! ...

完全正确。

网友D:
如果制冷没效果或者在车内开启和关闭制冷的时候有水流声基本就是缺了,路边小店就可以加,去经常维护的店30元,我的14年的老车基本每年夏天加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制冷没效果或者在车内开启和关闭制冷的时候有水流声基本就是缺了,路边小店就可以加,去经常维护的店30 ...

每年加一次是有泄漏,你加氟的时候把高低压加氟口的气门芯换掉试试。

网友:
如果压力够,不制冷,考虑空调膨胀阀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正确。

昨晚 通过隔窗  好像并没有。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辛苦了。
动手能力很强哟

网友:
要清洗管路。可能有脏东西

网友:
空调膨胀阀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网友:
这个都能自己diy,牛

网友:
从运行压力来看并不缺制冷剂。空调不凉需要多方面查找原因,最简单的就是车头的散热器是不是脏了。其次内外循环是不是在内循环位置。接下来检查冷暖混合风门或暖风水箱控制电磁阀是不是封闭不严。前面两项可以自己检查,后边两项最好去专业维修店。

网友:
咋失败了,这不挺好哈

网友:
有个笨法子,自来水压清洗空调散热器后,不看表,也不看温境温度,就是起发动机,起动空调风速最大,温度最低,一顿往里加,等高压力,空调自己保护停机,再一点点往外放制冷剂,直到空调压缩机正常运转不保护 ,再回驾驶位踩油,稳定转速2000转,看会不会在保护停机,如还停机,就在放制冷剂,直到不停机就行了,出风口温度应在10度以下了

网友:
我的也是压力够,不制冷,8年了。全部放出来,再加新的,制冷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