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三台nas应该怎么分配?

楼主(2023-06-25):
警告:烧的难受炫耀贴

目前家里三台黑裙,这次618失心疯了买买买,目前的情况:

一个绿牌里面装了两个14T用来装个人数据

一个蜜獾装了40T用来装影音

还有一台也是蜜獾还没装,手里有大概10T的硬盘

1. 研究了高可用集群,感觉这玩意对我没用啊
2. 第三台做冷备的话,我是怕了现在的机械硬盘了,之前倍加小心,每周开一次,开开关关搞坏了好几块硬盘,现在都不敢关常年开着,所以冷备还是单盘放着踏实点
3. allinBoom好玩吗?那样就得配个高级主板,可选择余地不大啊甚至不换机箱的话感觉没法选
4. 专门用来装学习电影的话。。。感觉对身体要求也太高了

问:普通用户用来干点啥好,怎么分配?

网友:
楼主家里是不是有公网IP啊

网友:
nb,我4T都够了,电影我都没装在nas里

网友A:
我11台蜗牛都是群晖,6台吃灰
200T硬盘,4块14T吃灰。
个人重要数据一台群晖raid1,空闲关机,有空的时候刻点光盘放老家。
不重要的数据(岛国片、电影、电子书、游戏)basic,空闲关机。
日常数据(公司电脑同步回家、常用存档、软件)只装了一块14T的氦气降速盘7X24小时开机(开了休眠),有空的时候备份到一台空闲关机的黑裙。

相当于在用的5台黑裙,只有一台一块硬盘是一直开机,另外4台都是用的时候才开机(WOL远程开机);4台是挂在UPS下的。

另外还有一台119J白群,一直没找到用处,实在没法忍受它的龟速。

网友:
备份用的机器最好要有冗余,硬盘挂一个数据好找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1台蜗牛都是群晖,6台吃灰
200T硬盘,4块14T吃灰。
个人重要数据一台群晖raid1,空闲关机,有空的时候刻 ...

给跪了。。。。

网友B:
都是牛人啊,膜拜中

网友:
找个全塔箱子全塞进去然后NAS主板移植进去改用ATX电源不就好了,我家半塔现在是9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1台蜗牛都是群晖,6台吃灰
200T硬盘,4块14T吃灰。
个人重要数据一台群晖raid1,空闲关机,有空的时候刻 ...

大师,请受我一拜。。。

网友C:
讲真,冷备份一个硬盘盒或者底座就可以了,usb3.0速度不比千兆网线慢,速度没问题,然后买几个硬盘保护盒,硬盘用完就装起来放好,又省钱又不占地方,我都这么用几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都是牛人啊,膜拜中

这帮人说什么个人数据全是骗人的,其实全是岛国动作片,几百T 的片子,你大街上走一走,看到两眼发黑的,准是家里搞了NAS,几百T住上的,

网友:
上次中毒以后,我两块4T硬盘都格式化,没东西放了,以前是小姐姐仓库,现在不想再下载了,网上一找一大把,
也都是看过一遍快进就不看了。
电影电视剧动漫也都是可以用小苹果在线看,也就手机和工作文件备份一下,随便1T就搞定了。

网友:
等到备份了,也不会喜欢看了。。。。。还是网上找在线好看

网友:
有那么多资料吗  几个T的能看完吗  这么多

网友:
家里没有专用的NAS,都是下载机,性能就是玩客云,我家云这些。两个硬盘柜,五盘位收藏一些旧的电视剧,用的时候,配合下载宝共享出来观看。玩客云下载一些近期的电影,值得收藏的就转移到仓库盘里。PT用另外一台小主机放在公司里24小时运行。猫群做照片备份与拦截广告,偶尔下载一些电视剧,看完就删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讲真,冷备份一个硬盘盒或者底座就可以了,usb3.0速度不比千兆网线慢,速度没问题,然后买几个硬盘保护盒, ...

真的是这样,备份一次锁保险柜就好了,普通用户就一些照片备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11台蜗牛都是群晖,6台吃灰
200T硬盘,4块14T吃灰。
个人重要数据一台群晖raid1,空闲关机,有空的时候刻 ...

黑群硬盘会休眠吗,我的好像不会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黑群硬盘会休眠吗,我的好像不会休眠

设置好了可以休眠,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硬盘空间真大,我没有那么多数据 ,总共4T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帮人说什么个人数据全是骗人的,其实全是岛国动作片,几百T 的片子,你大街上走一走,看到两眼发黑的, ...

哈哈,存片是一种病,我要是不存片256的硬盘都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