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灰屏电视L55m5_AD修好了

楼主(2023-06-26):
坛友们,第一次修大屏液晶电视,居然修好了。走的弯路受网上一些案例应响,胶带一直贴在排线左边,搞了几天。今天贴到右边,居然好了。应该是电源排序不一样吧。

网友A:
长期使用 老化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使用 老化接触不良

是边板或屏内短路,引起vGH电压降低,用胶带在屏排线接口,屏蔽了电源。

网友:
看样子是这块屏的通病啊,看到好几个人修这样的故障了。

可怜我那友达屏的明基电池,都14年的,屏还健在;除了换的LED背光有点不均匀,其他没毛病。

网友:
这样修,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B:
这样好像会造成画质下降   我刚换的65寸的屏幕  那个贵呀  差点儿吐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好像会造成画质下降   我刚换的65寸的屏幕  那个贵呀  差点儿吐血

屏蔽脚那半屏,有很不明显的,类似虑波不良的暗纹。傍人不细看不知道。

网友:
还稍有点后遗症

网友:
能修好就行啊 ,凑合看吧,看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

网友:
最近也帮同事修了一台小米的   半边屏幕抖动。华星光电的屏幕!  网上教程有断排线的方法

网友:
自己动手就是强,能用就好

网友(2024-05-12):
希望这样能长久

网友:
贴那边有照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