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你们看一个特殊的刀头

楼主(2023-06-26):
第一个事:注意仔细看这个头。

他的刀头的刀尖上面那个刀子背的地方最顶尖的部位,可以上锡

这样有时候可以起到当尖头使用的作用。

这是新的头子,做出来,一开始出厂,我买到手就是这个样子,不是我到手后去处理成这样的的

第二个事:再给你们分享一个解决听说国产头很容易使用一段之后发黑氧化或者松动的办法,你可以在他还是新头的时候就用铜焊接的方法把它封死。

听说国产压接工艺或设备不行

第三个事情:分享一个保护烙铁头的方法,不用的时候拿一个硅胶管套上他。

这样的话有磕碰不会磕伤他

我建议使用硅胶管,因为这个东西当温度还不算太低,但又不是太烫的时候可以直接套上,如果你用别的材质的管子,可能会被烫融化。

网友:
不用的时候拿一个硅胶管套上他。

工具是用来收藏和抚摸的。

网友A:
这种设计的刀头还是第一次见,不过这种设计的好处是热容要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的刀头还是第一次见,不过这种设计的好处是热容要大些

?????????????怎么就大了呢?

网友B:
这是自己加工的刀头吧?手艺不错啊!

网友:
青龙偃月刀

网友C:
还在用936和T12,没用上这种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自己加工的刀头吧?手艺不错啊!

不是啊 ,我说了不是啊,你看的这句:我买到手就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在用936和T12,没用上这种头子

T12的也见过这种头子 英华家的 在英华家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就大了呢?

热容大的原因是这种刀头的设计是逐步消减厚度形成的头部刀型,一般的刀头是直接平削到底,

这样头部重量就没有这种刀头大,金属的重量大能容纳的热量就多,热容就大些,

有些大功率的烙铁头部都是一个增大型的 C 头,也是为了热容大,热容大焊接大焊点时,

温度不会突然下降太多,可以快速融化大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容大的原因是这种刀头的设计是逐步消减厚度形成的头部刀型,一般的刀头是直接平削到底,
这样头部重量就 ...

金属的重量大能容纳的热量就多,热容就大些----------------------这个我知道,好像和材质也有关

这种刀头的设计是逐步消减厚度形成的头部刀型,一般的刀头是直接平削到底,-----------------------原来你是这个意思,还没怎么见过平削到底的头

网友D:
还以为是后期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以为是后期加工的

就是这样的 一开始我买到手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金属的重量大能容纳的热量就多,热容就大些----------------------这个我知道,好像和材质也有关

这种刀 ...

随便搜下T12刀头,头部都是扁平到根部的,没有渐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搜下T12刀头,头部都是扁平到根部的,没有渐变的

哦哦 这样啊 你听我说 这个最厚处可能还没那个厚呢 所以我才一开始对你说的那个感到质疑、奇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搜下T12刀头,头部都是扁平到根部的,没有渐变的

你可能隔着幕幕没有法感受到它真实的厚度 实际上我买过的245的头刀头 大刀头 正常的刀头都是比较薄的 比较比936 T12薄的 245(可能)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搜下T12刀头,头部都是扁平到根部的,没有渐变的

哦哦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我的图片 知道你说什么了 你是说那个圆柱凸起的部位 这样啊

网友:
乍一看都以为是后期加工的。

网友:
好用就行,还以为是后来加工的呢

网友:
还以为是自己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