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生锈的不锈钢水嘴子,请教除去黑皮的办法?

楼主(2023-06-26):
捡到一个不锈钢水嘴子,生锈鼓起黑皮,请教咋样出去黑皮避免生锈~黑皮厚而脆不知是油漆还是喷塑?在火上烧一下行不行?

网友:
脱漆剂,某宝有卖

网友:
直接砂纸

网友:
这种黑漆用火烤一烤,再用天蓝水洗一洗,应该就可以脱掉。

网友:
貌似是塑,使用丙酮看能否清除。

网友A:
脱漆剂,粗砂纸都行,不锈钢的用具我从来不买异色的,只买不锈钢原色的,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万能淘宝有药水

网友:
用角磨机家钢丝刷

网友:
楼主的工具好有沧桑感,一看就是老前辈!

网友:
喷塑的覆层,用脱漆剂。

网友:
脱漆剂试试呢 估计行

网友:
尖嘴钳可以转

网友B:
别费劲了,带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脱漆剂,粗砂纸都行,不锈钢的用具我从来不买异色的,只买不锈钢原色的,就是这个原因 ...

嗯,不锈钢本色就很好,沾水很快干燥了不会锈蚀,弄上黑皮反而皮下进水捂出锈来,再加上铁锈拱起黑皮,弄的破糟难看。

网友:
你说的黑皮是油漆吧。有专用去油漆的溶剂。

楼主:
试过尖嘴钳子,但是可能生锈根本转不了,那4个铁片又单薄,怕拨掉了,就现弄个“扳手”由4点受力再加上螺口喷了些润滑松动剂才拧下它。

网友:
喷砂处理的效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费劲了,带着用吧

这一身黑皮,鼓起的地方拨拉一下就掉了,没鼓的地方还有很多,长的特结实,确实难弄掉,不值得花钱买溶剂,打算不花钱用火烤一下看看,豁出受点热炙.......

网友:
钢琴漆,一看就显得高贵,楼主干嘛还要露底色。

网友:
学习一下,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