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台灯的荧光灯管在哪买?大家推荐一个网店

楼主(2023-06-26):
家里有两个这种老式荧光灯管的台灯,9W的,实体店问了好多家,都没有。之前在网上买过,质量太差,大家能不能推荐一家质量好的。

网友:
X宝上有大把多。

网友:
关键字   H荧光灯管    淘宝搜一下大巴

网友:
我也有一样的台灯,坏了直接用ked替换掉

网友:
淘宝上与实体店都是拼运气,但买飞利浦的这种灯管,质量相对稳定。

网友A:
买欧普的或雷士的就行了

网友:
改造一下,换成LED的吧,又亮又省电,还耐用

网友:
建议换成LED灯的,便宜,易更换

网友:
购买9W的H灯管就行

网友:
买高显色LED,改成LED的吧。不闪,高显护眼。

网友:
荧光灯基本淘汰了,换LED灯板吧

网友:
已经很久很久没用过荧光灯了

网友:
飞利浦和欧司朗和松下和欧普等大牌都基本不做了,很少见,一些台灯品牌的灯还有库存。买大牌子的呗,质保一年。

网友:
这种灯管应该还有不少卖的吧,直接万能的淘宝

网友:
要买大品牌的。

网友:
越来越少了, 不是说led一定好, 但这是趋势, 早晚是个换

网友:
台灯我也一直用灯管的,这种买佛山照明的就行了,淘宝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欧普的或雷士的就行了

问了,没有

网友:
某宝上搜了一下,可以找到9W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