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为什么谷歌浏览器下载完一张照片、一个应用后底部总有一个”栏“?如...

楼主(2023-06-26):
为什么谷歌浏览器下载完一张照片、一个应用后底部总有一个”栏“?如何屏蔽不显示?

我就不截图了,用过的人都知道吧?

网友:
不知道,没见过

网友:
下载完成通知吧,设置里应该有相关选项

网友A:
下载过程和结果提示和显示
不知道怎么屏蔽。
下载的文件难道不需要打开看看或者使用吗?

网友:
不知道,现在只用X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过程和结果提示和显示
不知道怎么屏蔽。
下载的文件难道不需要打开看看或者使用吗? ...

如果不想要呢

网友B:
在设置中设置一下。

网友C:
应该是方便下载后可以马上打开下载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设置中设置一下。

找了 没有 其实之前就找过 好像谷歌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这个选项 就是这么设计的 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方便下载后可以马上打开下载的文件。

想知道如何关闭 随心所欲 想关就关 想开就开

网友:
以前用UC,后来用火狐,现在用EDGE,发现EDGE现在也优化的很本土化了。

更早用世界之窗。

网友D:
无解,除非不用Chrome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解,除非不用Chrome浏览器

没有大神能魔改这个浏览器或什么插件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大神能魔改这个浏览器或什么插件吗

你可以搜下插件商店,前提是能上的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搜下插件商店,前提是能上的去

唉 上去了又该怎么找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知道如何关闭 随心所欲 想关就关 想开就开

网上查了一下据说最新版本的有可能会增加关闭功能,我觉得Edge浏览器也很像谷歌浏览器还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查了一下据说最新版本的有可能会增加关闭功能,我觉得Edge浏览器也很像谷歌浏览器还挺好用的。 ...

终于开窍了

网友E:
访问chrome://flags/#download-bubble,将默认的Default改为Enabled,然后按提示重启浏览器
搜一下就出来了,为什么这么懒
原来是你这个十万个为什么,又来水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访问chrome://flags/#download-bubble,将默认的Default改为Enabled,然后按提示重启浏览器
搜一下就出来了 ...

你是大神 我们是真不懂

网友:
开启实验性功能

访问chrome://flags/#download-bubble,将默认的Default改为Enabled,然后按提示重启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