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韩国产12V1A开关电源UC3842方案(hitron hes10-12010-0-7)

楼主(2023-06-26):
仓库里翻到的,一看全是韩文,这么大的个头,才12W,插头也氧化了。

有年头了,氧化严重

不锈钢螺丝固定,好评,有胶塞,里面的做工用现代眼光看还是有点山寨的,
各种热熔胶,但是倒回二十几年,不得不说还凑合。

电路板做工还行,焊点饱满,底部贴片元件

输出线是铜的,很粗,打胶有点恶心

UC3842方案,太经典了

扣下来这么多胶,竟然没有老化发硬

1999年9月生产的?

这种电源用肯定是不会用了,太老了,拆下元件测试一下老化

开关管补一张

这个保险丝可不是我干的,开壳就有一根细铜丝,不知道谁修过?还是出厂就这样,反正老电源就不要用了

电容有些干了

最后做一个智能手表的充电座子,感谢嘉立创,拆了一个华为手环的充电座取两根镀金探针

网友:
看着比较山寨

网友:
本来想说做工一般,但是想想这是1999年的,在当时看来,做工还算不错呢.

网友:
用现在的眼光看二十几年前的产品,就比较山寨了,说明科技发展前进!!!

网友A:
热熔胶好拆,拆不动点一点酒精上去,立竿见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好拆,拆不动点一点酒精上去,立竿见影!

我记得有些热熔胶时间长了就自己老化发脆了,没想到这个胶还不错

网友:
二十多年前的开关电源算很好的了

网友B:
电源里用热熔胶的少见,一般都是704,热熔胶不耐温,容易成鼻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里用热熔胶的少见,一般都是704,热熔胶不耐温,容易成鼻涕

专家说得对,韩国人太坏了哈哈

网友:
99年的热熔胶不错啊

比82年的更好一些

网友:
在当年做工算不错了

网友:
保险管用铜丝短路,要么无知要么胆大。

网友C:
24年前的电源,做成这样可以了,那时候开关电源都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年前的电源,做成这样可以了,那时候开关电源都很贵

哈哈,当年都是大个头铜线变压器

网友:
有点山寨感呀!

网友D:
12V1A很不错呀,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
这应该是修复的电源,飞线保险,再打热熔胶固定。
现在电源厂焊电线用端子压了线头,就不怕折弯了,打胶一般是打硅酮导热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1A很不错呀,为什么不用呢

电源整体已经老化了

网友E:
如果把这个电源的开关管和检流电阻换大一点规格的,那输出电流会不会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把这个电源的开关管和检流电阻换大一点规格的,那输出电流会不会增加? ...

如果按你这个思路,那不是可以无限大?3842方案做100多瓦差不多了,在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