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也装一台38元的天马风扇,摇头异响问题客服给出了方法

楼主(2023-06-26):
也装一台38元的天马风扇,摇头异响问题客服给出了方法亲亲,松下固定螺丝,如果还是不可以,用手抬起风扇头,左右用力晃动几下,一般都是可以解决的呢

网友:
左右用力晃动几下  亲亲

楼主:
对比TCL也不是很丑的

网友A:
这种直流变频风扇只要38元?

网友:
勤保养加油的话,这类风扇的寿命也比较长的,主要取决于塑料件的寿命了。

网友:
这价格相当美丽了啊

网友B:
这玩意儿真的节能吗? 我家里,普通的落地时,最高档,40w,但是电机上写的是 13w。

网友:
直流变频=38???
现在都这么卷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真的节能吗? 我家里,普通的落地时,最高档,40w,但是电机上写的是 13w。 ...

实测最低2.8W 最高20w

网友:
这价格真香呢

网友:
直流变频38是很便宜了,但整体看起来品质不咋地。那些塑胶件看起来很差劲,顶多2-3年就老化了。不过就38元享受宁静的夏天也不错

网友:
这个风应该很大吧。

我买的都是7页小风扇,最大也能到20W左右,但是风不大,噪音到挺大。

不过平时也用不到大档,配合空调最多也就开到50级,70级都很少用

一般夜里睡觉用1到20级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流变频风扇只要38元?

电机部分那么一大块壳,能会是直流。。。还用直流电,能耐用,,那插头是不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真的节能吗? 我家里,普通的落地时,最高档,40w,但是电机上写的是 13w。 ...

对的。功耗40W,其中27W是发热。

网友:
38怎么做到的?现在要69

网友:
主流厂家直流落地扇的扇叶直径都不大,而交流落地扇的扇叶要比这大一圈,这是为何?

网友:
买一个好的电机都要这个价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比TCL也不是很丑的

38的风扇,还要啥功能。38的风扇,还要啥功能。38的风扇,还要啥功能。

网友:
这个价格很香啊,不知道有没有的车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