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数显“卫浴淋雨开关总成的疑惑!!!!

楼主(2023-06-26):
家里目前用的是圆桶式电热水器,温度忽冷忽热的不太好调,昨天网上看到这个总成有点意思(其实前两年就看到过,不过没这么看着高档),想问下有没有用过的朋友,看看是不是符合我的问题,好的话我就搞一个!!!!

1、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数显温度准确么? 误差在5度可以接受;
2、这个调节温度的原理是什么啊?

3、温度调节有没有大概延时多久啊?
4、真的不用电池?是水力发电驱动显示,这个我相信应该是真的,毕竟LED不需要多少电!

望懂的和用过的坛友指点指点

-----------------------------------------------------------------------------------------------------------------------------------------------------------------
看了各位的评论,我大概有数了,就不一一回复了,总结了几点;
1、这东西是有科学的原理,不是骗人的,也确实不需要电池,那我就打算入一个人试试;
2、我家是圆桶式热水器50L左右吧(我一般设定温度在60-65度),因为一开龙头水温就慢慢下降了,加热又需要时间,洗澡时水温又很难调,拨一点点温度就差异很大,所以这个有应用场景;
3、可能我对水温度数不太敏感,温差5度是我随手写的,见谅!!
4、我看一套价格大概200-500左右,不过可以单独买恒温模块,见仁见智!
5、有水质和水压的要求,而且出水才有显示!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长见识了

网友:
没实物图,差评!

网友:
1、要问清楚显示的是实际温度还是设定温度。温度检测还是比较准的。
2、原理百度“恒温混水阀”。
3、基于混水原理,没有延时。
4、水利发电是有可能的。

网友A:
我买过一个类似的,不实用,又退了。
显示的实际温度,是靠里面的阀体控制恒温的,可以调整温度。
因为用了水力发电,所以必须有最小水流量要求,所以只要打开阀门出水,不管热水,冷水,还是混合水,总有一部分冷水混到出水里面,全热水也会有冷水混入,这就导致实际出水温度会比热水器过来的温度低个一两度,热水器设置44度,实际出水就成了42度这样,有点浪费燃气

网友:
花里胡哨没啥意义,还不如热水器上接个无线遥控调温

网友:
不懂帮顶,感觉这个温控有点像斩波电路,高温水相当于高电压

网友:
意义感觉不好,就是看起来高大尚一些吧了。如果不插电的情况下,我估计调温度是智商税,检测温度实现不难(水流发电+内置电池)。毕竟水温是热水器决定的,龙头这端能处理的就是混水比例,这个肯定得有混水电机驱动了

网友:
看介绍了,跟我以前用的恒温阀一样,是阀芯机械调温的,调了三五秒就好了,我用的是刻度显示温度,你这个显示的只是实时温度

网友:
用过恒温水阀,的确比老式的方便。
但对水压要求比非恒温水阀要高。
水压不足还是要谨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一个类似的,不实用,又退了。
显示的实际温度,是靠里面的阀体控制恒温的,可以调整温度。
因为用了 ...

这个bug很致命啊

网友:
误差5度,楼主要求还真低,要知道42度是微烫,37度只是不冷,要是设了42度给你来个47度你就跳吧

网友:
看起来高大上,价格不低吧?

网友:
是通过热胀冷缩原理来实现自动控制水温的,参考以下两个视频是:
【拆解恒温阀,不需用电就能自动调节水温的神器玩意】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54y1r7eJ

【拆解能自动调节洗澡水温度的恒温阀,看看专利产品内部精妙的设计】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z4y1X7jB

网友:
恒温阀控制冷热水的通量,用来保证水温不会忽高忽低,温度显示的应该是有误差的,具体多少没有测过,我家装了4套,挺好用,显示是自发电的,但是要靠水流带动,水压低或者水流开的低时会出现不显示或者显示亮度低的情况!总体来说还是很好用的!也有单独的花洒恒温混水阀卖的,更加便宜!

网友:
恒温混水阀,比手动调节舒适太多,就是要求水质要好,不然阀芯容易被水垢卡住失效。

网友:
这种是即热式加热,功率比较大,要求卫生间电源线起码是4平方mm,小了就要另外加线。配合原来的热水器用不错。温度基本上比较准。

网友:
这要是水质不好,是不是容易坏啊

网友:
有单独的恒温阀卖的,直接买个恒温阀就行了,可以调节温度

网友:
应该是有个电池,具体去问官方吧

网友:
花里胡哨的功能,没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