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哪位兄弟有YS9082HP 有BICS5的开卡工具

楼主(2023-06-26):
哪位兄弟有YS9082HP 有BICS5的开卡工具

网友A(2023-10-24):
我的买的垃圾舒赫512g固态也是这个方案,一直找不到工具

网友B:
只能去量产部落看看了

网友(2023-12-12):
YS9082HP有好几种,你提供的信息不全啊

网友:
兄弟,找到这个工具了吗

网友(2024-04-11):
引用 网友A:
我的买的垃圾舒赫512g固态也是这个方案,一直找不到工具

我也是这个牌子,M2的NGFF吧

网友C:
各位大佬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佬都没有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6285-1-1.html

这里有,但是不保证你一定能使。
如果出问题,最好能把错误提示的代码和信息反馈一下,我好搞清问题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6285-1-1.html

这里有,但是不保证你一定能使。

自动找不到盘!

网友:
试了,不能识别!!

网友C:
不能用,软件不能识别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软件不能识别芯片!

对比了一下闪存ID,确实不能匹配,帮不了你,抱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去量产部落看看了

量产部落很坑的,一星二星三星,都分别要钱。

网友:
那也没这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