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升腾N610主板BIOS求助:只能从网络引导启动

楼主(2023-06-26):
在某鱼收的2块升腾一体机N610主板,后改了VGA输出,但是这个板子的BIOS怎么设置都只能启动网络引导。求哪位大神给份这个板子的BIOS或者说一下怎么把引导改了。

网友:
门外汉来学习

网友:
照说跟改VGA应该没关系吧
实在要用VGA用DVI转出来也行

网友:
瘦客户机,只能找相同配置的BIOS一个个试。

网友(2023-08-13):
弄好了没  ,也买了这主板  引导不了U盘

网友(2024-10-10):
引用 网友A:
求BIOS

求开机方法

网友:
我收的是也是同样的问题,在等

网友B(2024-11-13):
升腾D610双网口U盘启动-BIOS

我的可以了,分享一下!
但要64位软件刷,网口图片如下:

网友(2025-01-17):
去CMOS里面把boot nc关掉就行了:

网友(2025-04-06):
引用 网友B:
我的可以了,分享一下!
但要64位软件刷,网口图片如下:

大哥,这个文件包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