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一个坏的呼吸机主机拆解:RESMED S8 AutoSet Spirit

楼主(2023-06-26):
捡到一个RESMED呼吸机主机,插电不开机,就拆了看看内部吧。

楼主:
顺序有点乱

网友:
里面结构还是很复杂的,电子元件也多,感谢分享

网友:
高级货,修好了吗?

楼主:
没有 修好,水平有限,修不好 。看这个小风机不错,无刷的,驱动是个问题。

网友:
做功一级棒

网友:
美国产,价格不菲
谢谢分享~~

网友:
看这个小风机不错,无刷的

网友:
呼吸机这么复杂

网友:
二类医疗器械,跟生命健康相关的,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
最后图片的白色和红色线好像断了

网友(2023-09-12):
睡眠呼吸机,这玩意都有人扔

网友:
价格得不便宜吧

网友:
核心应该就是那个鼓风机,话说这玩意儿噪音应该不小吧,毕竟转速还是不低的,风压不够大吹不起来

网友:
只是离心风机的话要想空气压力根本建立不起来吧,第一眼看到三个弹簧还以为是隔膜泵

楼主:
三个弹簧可能是减震的吧

网友:
扇叶那是灰尘还是霉?

网友:
产地: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 2153
Bella Vista, 新南威尔士, 澳洲, 1 Elizabeth MacArthur Dr

网友:
高级货、堆料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