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再修12/24V输出3842充电器

楼主(2023-06-26):
大家好,我是一个文科菜鸟。就喜欢捡电子垃圾,如果有人有耐心看我的历史发贴,应该能看到我之前修过两个芯片打磨的12/24V充电器,其中一个是FR6652,这个修好了。还有一个3842(芯片也被打磨了)。3842一直没有修好,

原始故障是炸鸡,没有输出。废了很大劲确定是3842,开关管选了一个常用的。(高手别笑,你们看一眼就知道是啥)。

换了3842和开关管之后,检查外围没有问题后上电,依然没有输出。废了很大劲确定是变压器挂了……(测这个变压器在电感表和电桥纠结,最后买了电桥)

我做了一个作死的决定,买不到同样的变压器之后,我决定手搓一个变压器噩梦开始了

原变压器拆开后,磁芯裂了,本来准备胶水粘一下接着用,结果不小心掉地上,二次裂开了,我整个人都裂开了。

万能的马家宝买了一个尺寸接近的磁芯,开始手搓变压器。可是没有经验,拆解的时候同名端没有画好(这是后话)。新的装上去反复炸鸡。

炸到后面不敢上强电,只敢上直流18V,反复寻找外围故障。过程中不断骚扰本坛大神,各种视频博主,少有回应(再次鸣谢给予我帮助的各种网友)。最终确定是绕组同名端错了一组。(又购买示波器一只)

最终我认为没有问题,上强电,开始喘振,直接怀疑二次供电不足。拆了一个48V电瓶车充电器,对比测量,果然二次供电电感量不足,变压器外重新穿绕,二次供电有了,终于可以正常工作了。

工作1小时后,变压器发热巨大,看来没有使用和实用价值了。应该还是手搓变压器参数不匹配。

结论:1.花超过1000元巨款,修好一个没有实用价值的50元的充电器,到底跟谁过不去?2.没有理论和知识储备,一点也不好玩。3.手搓零件要不得。4.下次遇到变压器故障还是得扔。

最后来欣赏一下事件的主角,你们就知道菜鸟的艰辛了(嘲讽的手下留情,你认为的1+1=2很简单,对我而言可能已经是哥德巴赫猜想了)

网友:
无论结果如果。对我来说,敢手搓变压器的都是大神。

网友:
决定手搓一个变压器噩梦开始了 ------- 开关电源变压器因为工作频率高(至少20KHZ , 甚至100KHZ),手搓变压器 对于初学者就是噩梦 !可不是工作在工频的 50HZ 变压器那么简单!
最终确定是绕组同名端错了一组 ------ 把接头交换一下位置即可,没有必要重绕。
工作1小时后,变压器发热巨大,看来没有使用和实用价值了 ------ 不一定是手搓变压器参数不匹配。你看成品的电动车充电器(几乎全部是开关电源),工作时有风扇强制散热,说明变压器发热不会小
花超过1000元巨款,修好一个没有实用价值的50元的充电器 ------ 精神可嘉!问题是理论和知识储备太少。防止反复炸鸡 串灯泡的方法 你不知道吗?

网友:
最开始的积累 慢慢就有经验了

网友:
搓之前是菜鸟,搓完已经是大神。。。鸟

楼主:
为了省事,同名端和穿绕都没拆变压器,直接电路板上铜皮切断完事

网友A:
其实理科生也是从一窍不通学起的,只不过你学的晚一些而已。

只要有恒心定能学好,至于投入的钱,都是设备,以后也要用,不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理科生也是从一窍不通学起的,只不过你学的晚一些而已。

只要有恒心定能学好,至于投入的钱,都是设备 ...

我就是好玩

网友A:
我小时候读书晚,14岁才小学毕业,初中的时候开始爱好电子,那时候学习也不方便。

好在1994年去市里考试,买了一套1993年的电子报合订本,那时候的电子报都是干活,满满的基础知识。

就这样满满的自学到高中,才略有小成,终于摸透了三极管这些基础知识,也会修一些东西,周末都被同学带回家修电池,修录音机。

后来到2000年开始工作了,就忙于谋生,没时间再学习电子了,转而研究电脑多一些,导致错过了学习单片机这类前沿的东西,高了十几年电器维修,也都是吃老本;没啥新的长进;现在岁数大了,更不想学了。

网友B:
电路知识哪来的? 最起码电路原理要懂  我是花钱买的维修教程自学的 光买教程就花了超过一千多了,设备另说

网友C:
已经很不安全了,建议不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很不安全了,建议不要使用

不会用的,没有实用和使用价值,只是没修好,一直不服气。现在能工作起来,证明我前面的操作没问题,只是手搓变压器太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知识哪来的? 最起码电路原理要懂  我是花钱买的维修教程自学的 光买教程就花了超过一千多了,设备另说 ...

你准备靠这个吃饭吗,我就是好玩,另,教程哪里有比较容易学的。我跟家里领导开玩笑,要不报个技校去学几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小时候读书晚,14岁才小学毕业,初中的时候开始爱好电子,那时候学习也不方便。

好在1994年去市里考试 ...

单片机确实前沿,现在电器单片机很多,学了在维修中用处也不一定大,维修不可能自己编程序写进去吧

网友D:
这是为了修个电源,把整套工具都备齐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准备靠这个吃饭吗,我就是好玩,另,教程哪里有比较容易学的。我跟家里领导开玩笑,要不报个技校去学几 ...

个人爱好 再加上工作中也能用的到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才买教程自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为了修个电源,把整套工具都备齐了吗?

是这个意思,因为一包火锅底料,最后吃了个火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爱好 再加上工作中也能用的到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才买教程自学的

我工作跟这个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
多搞几次, 慢慢就有经验了

网友:
线圈绕的不错,

能否晒晒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