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芯片的随身WIFI值得入手吗?1500G流量35元

楼主(2023-06-26):
请教下  在网上看到一款ASR芯片的随身WIFI值得入手吗?不知道性能和发热量如何?
1500G流量35元

网友:
一直想买一个,又一直没敢下手,传说达百G后就变成2G网速

网友:
之前买一个,没有用,退了。因为有现成的 工业 4g 路由器。现在买了一张流量卡,到手测试再说。

网友:
不知道真的假的
这流量可以随便造了

网友:
买带电池的方便。

网友A:
买了10多个,流量没用过。这翱捷asr是全频段的,中兴的就差了3G,高通的只有1,3,5频段,如果是移动卡很可能有些地方没信号(移动的4G频段有34/38/39/40/41/3/8)。发热厉害是倒过来排序的

网友A:
建议几块钱买这设备插卡用,因为你试用成本都100多起步,流量虚标是100%概率,就没有流量不虚标的物联卡。

网友:
买无限流量的,就不管是不是虚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10多个,流量没用过。这翱捷asr是全频段的,中兴的就差了3G,高通的只有1,3,5频段,如果是移动卡很可 ...

在哪可以查询 这翱捷asr 是全屏段/?我看店家介绍是内置电信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几块钱买这设备插卡用,因为你试用成本都100多起步,流量虚标是100%概率,就没有流量不虚标的物联卡。 ...

有几元钱可以插卡设备吗?链接发一个来

网友:
坐等使用体验

网友:
之前准备用这个代替宽带用,但宽带一直是手机套餐免费用的一直没机会试

网友:
坐等大佬解惑

网友B:
这种事绑定的吗  如果不是用个淘汰手机就行啊

网友:
啥玩意都没有手机开热点快,下拉栏一拉,点一下图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事绑定的吗  如果不是用个淘汰手机就行啊

这种是内置卡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那么大流量能用完????????????

网友:
一般够用了

网友:
有用过的说说体验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