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K2P还有必要收吗?

楼主(2023-06-26):
现在K2P还有必要收吗?

网友:
价格合适不?

网友:
只要价格适合,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收的,纸板废纸都能收

网友:
感觉落伍了。看个人需求和价格,如果不高,还可以入手

网友:
看用途,,这货无线性能不错,加个有自定义固件,
性能方面肯定OUT,,

网友:
看需求了,300M宽带以内够用了

网友:
没必要,那时主要是可以刷,现在没必要了。

网友:
我的主路由还是k2p,不过只用有线,无线是优科的ap,另有一台k2pA1在吃灰

网友:
内存太小 过时了

网友:
收个京东云刷个老毛子,性能比k2p强。

网友:
已经有的再坚持用下没问题,没有的一般不建议再收购了,估计后面还会降价,成色好价钱便宜弄个刷刷过下刷机瘾另说。

网友:
对内网没要求,300M以内宽带,50元以内成色不错的可以考虑。这么多年了,要有器件老化的心里准备,说句老实话,这上古老古董,现在还在推荐它的,要不就是手里存货太多,要不就是没见过新路由,没见过世面的人。

网友:
现在的价格是七八十块,不是特别在意性能的话,也可以,这个现在唯一的优点就是比一般的信号好,我有两个K2P A2版在公司承担着重要的无线覆盖任务,一是覆盖,二是多个刷了老毛子的K2桥接它们的信号做信号延伸,老毛子的无线中继是最无敌的,极其灵敏极其稳定,还有灵活的设置,这是现在的路由不能比的。

网友:
家里还在用K2的路过

网友:
买新不买旧,用新款有WIFI6香一点吧

网友:
我还在用wr330刷的ros或者nbr100呢,家庭用用感觉也不是不可以。ros pppoe拨号,默认配置,可以跑到900多。nbr100关掉qos,开启sfe,可以跑到880左右。

网友:
主要是信号挺好

网友:
可玩性比较高

网友:
现在正在用着

网友:
内存太小了,信号是杠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