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不知道控制器在哪的无线开关…

楼主(2023-06-26):
没有找到另外的部分在哪里…

网友A:
可能这个只是相当于遥控器,还有一个接收器,由接收器控制相应的电器。

网友:
这是灯具墙面的开关?

网友:
去看看另外一半也许在哪个角落,配个对吧

网友:
无线交流电灯墙排发射器,差个接收器

网友:
这个方便,想贴哪就贴哪

网友:
另一个一般就是那种按一下弹起来的灯开关

网友:
另一半可能是个小电源,在灯具附近,吊顶上面
或者是哪个86开关/插座的额外用开关
因为这类要嘛是433,315射频开关,要嘛就蓝牙WIFI那种的

网友:
再找找接收部分凑一套

网友:
灯具的连线上,自己找吧

网友:
这个明显是随意贴啊,控制器是不是在灯具里面?

网友:
缺少接收控制单元,

网友:
另外的部分在接线盒上。

网友:
有一个吸顶风扇,用的就是这样的遥控器。

网友:
少接收控制单元?

网友:
买过种的,感觉不好用啊,有时开不开

网友:
智能家居的遥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这个只是相当于遥控器,还有一个接收器,由接收器控制相应的电器。

食物残渣处理机上面的遥控开关…刚刚弄明白…

网友:
遇到过就要拆除的房屋,里面有多个,就是因为没有遥控器,结果一个也没拆

网友:
这个做工看上去还是不错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