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台uSDX短波小电台

楼主(2023-06-26):
进来工作不是特别忙,爱好上了电子元件焊接,这家伙,一天不折腾就感觉缺点什么似的。
刚研究的弄了一个功率驻波表,还没有调试好呢。又想着弄一台小短波吧!元器件,PCB去年蹭的立创免费打样券打回来的,一直懒得弄,,今天把这些小东西全部找出来。利用端午小假期的最后一天在折腾,看看一下午能不能让这个小东西发出来声音。
这个文件和创意都是四区的爱好者BD4IGH王安林老师设计的。我也就把王老师的东西拿过来做了一个组装!一切东西准备就绪,开始焊接了!
焊接过程忘记拍照了,,从两点多开始折腾,一直折腾到大晚上,终于完成焊接了,和烧录程序,上电试了下机,有声音,可以调节。刚开始玩帖子,视频不会上传,要不然大家还可以听一听收到的信号!

网友A:
线路图呢?晒出来瞧瞧吧,如果简单的话我也仿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图呢?晒出来瞧瞧吧,如果简单的话我也仿制一个。

电路原理比较复杂,,我这里还有空的PCB

网友B:
老外开源的,18年那时做过

网友C:
这贴片有点费劲

网友D:
某鱼上面有一些车载台,300多元,不知道是否也可以用

网友E:
这个使用要有操作证吧!

网友F:
线路板焊的干净利落,漂亮。

网友:
就喜欢手焊这中板子

网友:
板子干净,手艺高超,干得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路板焊的干净利落,漂亮。

用焊锡浆焊接的,焊完了不太脏,
这个也简单清洗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使用要有操作证吧!

对,要有操作证,这个是短波的电台,需要有B证(B类操作证)才能合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鱼上面有一些车载台,300多元,不知道是否也可以用

这里面有好多讲究的,,比如咱们业余段在430-440Mhz,好多机器分为U高或者U低。
U高通常划分在435左右,也有的把430也划分进去了,有的机器则是从440开始;

而U低段的机器则是从403或者400开始,结束于420-440不等,厂家不同。各家的划分都有点区别。
上述频率单位都是Mhz。
还有的是特殊频率,或者数传机器,有些卖家确实不懂,只能咱们鉴别,国产机器都标注呢。
选择机器一定看明白了,防止买回来用不成。
玩无线电必须遵守相关规程。持证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贴片有点费劲

刚开始会不习惯,,慢慢的就好了,这么多都是利用热风枪吹上去的,
那几个芯片的引脚间距特别小,烙铁焊接很松连脚的。
所以用热风枪两三次就全部焊接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外开源的,18年那时做过

这个玩意挺好,接收挺牛的

网友G:
看起来应该不错,现在听短波电台的机会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应该不错,现在听短波电台的机会比较少。

接收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玩意挺好,接收挺牛的

把功放改一下,换掉那三个小管子,重新做个功放板子,1+1推,做到15w,这样又小巧,发射效果又可以好一些。

网友:
电路图老外的吧?

网友:
这个玩意挺好,接收挺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