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导致电脑不断重启的电源测试

楼主(2023-06-26):
先上原帖和拆机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5480-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6920-1-1.html

由于技术水平有限,也没合适的工具,所以用笨办法测试的,用电量计量插座测试时,最大功率只有66-67W,G41+Q8200+1G+80G,只能过bios自检,到进系统就卡,硬盘哒哒响,

网友:
估计硬盘耗电大,电压低了工作不正常了

网友A:
也没说找到原因没,让坛友猜?
现在内存条这么便宜不能上个4G的么

网友B:
测试硬盘插头处电压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硬盘插头处电压够不够

12V输出12.2几,5V输出5.1-5.2,都没有很明显的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说找到原因没,让坛友猜?
现在内存条这么便宜不能上个4G的么

这个是闲置,还有你想知道什么原因,

如果你想知道电源哪坏了,我也想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话,就修好了,

网友C:
遇到过电源供电不足的,尤其是插上硬盘以后,硬盘卡卡响,是SATA插头的问题。用D口转SATA线则正常,换SATA插头后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电源供电不足的,尤其是插上硬盘以后,硬盘卡卡响,是SATA插头的问题。用D口转SATA线则正常,换SATA ...

换过,照旧,最先怀疑的就是SATA插头

网友D:
电源输出端的几个滤波电容换了没,这是启动不起来的关键

网友E:
换个钥匙扣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输出端的几个滤波电容换了没,这是启动不起来的关键

还没,不知道是哪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钥匙扣看看

钥匙扣?

网友:
替换法,把能换的硬件换一遍,在系统中把硬件监测软件打开,随时监控参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没,不知道是哪几个,

我修过好几个类似故障的电源,都是输出端滤波电容坏了,更换后就正常了,就是输出线周围的几个低压电解电容,按原容量更换新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好几个类似故障的电源,都是输出端滤波电容坏了,更换后就正常了,就是输出线周围的几个低压电解电容, ...

支持,同样换过电容就搞定

网友:
带负荷能力不行,有没有别的方法测试?

网友E:
不是有淘汰的处理器做钥匙扣的风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淘汰的处理器做钥匙扣的风气吗

我是电脑电源坏了,不是CPU,

网友:
我电脑按了启动键,然后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电脑又重启,一直不停的循环,也不知道那个位置出问题了,好几天没有用,突然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