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三个淘汰的鼠标

楼主(2023-06-26):
最左边是usb接口的,右边两个是PS2接口。左边两个是联想随机配的,其中一个是罗技代工,最右边的是惠普随机的。

usb联想,光珊滚轮,IC微动

罗技联想,光珊滚轮,欧姆龙微动,但是因为时间太长了,滚轮胶套全化了

惠普的,ttc微动

拆完了就全扔垃圾桶了。

网友:
光栅轮好啊,可以再修修

网友:
至少鼠标线带屏蔽很不错的,可以备用。

网友:
罗技的鼠标芯片

网友:
中间还可以,换一下微动就好了。。

网友:
联想这俩都还行,中间罗技的欧姆龙微动,家里一直留着一只,另一只IC微动硬一点,居然也是光栅轮,后期的都改TTC微动编码器轮了

网友:
中间惠普的罗技代工的还不错,光栅滚轮的,非常耐用,精度也不错

网友:
美帝想早期的硬件还是不错的,

网友:
光珊滚轮,噪音太大,扔吧不可惜。

网友:
左边的办公在用

网友:
USB的应该也是罗技代工的,后面有标志

网友:
两个罗技,一个致伸(东聚)
UAE119联想大红点,另外一个是套牌罗技的96
致伸那个手感不好,也不耐用。
那个微动不叫IC,叫DICGU,台湾帝巨,工厂在博罗县,叫帝克。

网友:
清理一下修修还能用。

网友:
用过最左边那个联想,挺好用的。中间的虽然是光栅轮,但是老式鼠标DPI太低,跟大屏不是很配套

网友:
修过好几次,没一次成功的

网友:
这些老鼠标还是挺耐用的。

网友:
这些鼠标还可以用的吧

网友:
光栅轮耐用,基本上都是微动和线材的问题,大部分换个微动还是很好用。现在的新鼠标不一定有老鼠标耐用

网友:
光栅的不错 现在 用光栅得不多了

网友:
这个  有点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