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3268m双贴B16A制程的镁光PF613,现实很骨感

楼主(2023-06-26):
前段时间,做3268的优盘,留下了一块掉焊盘的。三角形的焊盘,一边是SB10,下边是SB8.。恩恩,中间的焊盘掉了。。

想刮开飞线,又闲麻烦,就一直放着。。后来找到几块镁光的PF613,感觉机会来了,好像不用跳线?

查查PF613.

B16A的制程,TLC。。按照上图,应该是sb8和sb10都不用接,,正好省得飞线了。
看论坛前辈的经验,先弄一个芯片,成功了再上另一个。
吹风,量产都很顺利,测试也过。。但是,,但是,,拿下来再插上,就显示没有磁盘。
又试了几次,(每次3000多秒),都是同样的问题。。
那就是设置问题呗。。看了看跳线,r44没错,那可能就是SB跳线问题了。。
在论坛找半天,看到有个大佬贴英特尔芯片的模糊照片,似乎SB8是短接的。。
那就短接呗。。想省得事一点没省得了,挂挂焊焊,把SB8接上。。
插上电脑,直接认盘。测试什么的都过。。嗯,挺好。。
第二天,插电脑上也行。。那放心了。。可以继续吹第二块芯片了。。
第二块芯片吹上,又出了鬼。。。当时心着急就没有留图片,具体就是,第一块芯片的id是
闪存识别码: 2CA40832A100 - Micron(美光) MT29F256G08EBHAF - 1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32GB
但是第二块是 2CA40832A104
这两个id不一样,那应该就是有虚焊,不太容易量产吧。。反复几次都是一样。那就换一块吧。。。结果还是一样。。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板子问题?是不是上次掉焊盘的时候弄坏了呢?不管了,把焊盘上的无关的点都弄上绿油试试吧。。
在等绿油干的时候,又谁便乱查,发现了问题。。

这个PF613,的确是有两种ID的。。真是天雷滚滚。。
没有测试架,要找同ID的只能一块一块试了。。好在还有几块,下一块正好就是。。

吹上。。。

好了。。量产,这次接近7000秒。。

请教各位大佬,这速度为什这么慢?是不是我又搞坏哪里了?

楼主:
这照片拍的清楚些,SB8和SB10
.

网友A:
你这个速度是USB接口的问题,没有工作在USB3.0的模式下,可能是信号耦合电容损坏或者是线路出现了短信等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速度是USB接口的问题,没有工作在USB3.0的模式下,可能是信号耦合电容损坏或者是线路出现了短信等情 ...

那怎么办呢? 重新加焊下U头?

再请教下,耦合电容是哪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呢? 重新加焊下U头?

再请教下,耦合电容是哪一个?

USB3.0数据总线也就5个脚,刨除一根地线,还剩下四根,用万能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测数据脚,会发现,有两根有阻值,两根没有阻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0数据总线也就5个脚,刨除一根地线,还剩下四根,用万能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测数据脚 ...

这是补焊usb的数据脚吗?好的,我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补焊usb的数据脚吗?好的,我去试试。

不是,是需要你去检查USB3.0的数据线,,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需要你去检查USB3.0的数据线,,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导致

今天发现U盘的usb口有根针比其他4根低,用针挑了几次,反而弄坏了,干脆就换个Usb头。。

可惜,换过还是差不多的速度。。。

完全不会搞了,先放着,等再沉淀一段时间再看看。。

多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需要你去检查USB3.0的数据线,,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导致

嗯,我又把u头焊了焊,芯片吹了吹。。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回应该正常了。。写速度还是那么的慢,读倒是还凑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又把u头焊了焊,芯片吹了吹。。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回应该正常了。。写速度还是那么的慢,读倒 ...

这个是正常的速度,应该是颗粒的体质一般,速度上不去,或者是DDR没有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速度,应该是颗粒的体质一般,速度上不去,或者是DDR没有开启 ...

好的谢谢啦,下次就吸取教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