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低成本245烙铁

楼主(2023-06-26):
嘉立创开源的245电路板,组装调试成功。mos管没有买用了一个电动工具电池板上的。管脚不对用了跳线。电源用的灯箱12v改的24v,烧水测试可以到254w,面板用的覆铜板雕刻的。

网友:
这板子做的面板还挺好看的

网友:
手艺人,外面好看就行了,里面咋样管他呢.....

网友A:
12v变24v 重绕变压器了?

网友B:
怎么现在都流行JBC了,我才刚用上T12这就要落伍了吗?

网友:
真会玩,打的啊板子不错

网友:
做的不错外观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变24v 重绕变压器了?

本来是准备重新绕的,变压器拆开看到次级正好是两组并联,改了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
能自己打板的都是高级折腾

网友C:
这种电源太大了,还是喜欢小巧的

网友:
245头子,太贵

网友D:
936-T12-936,还是用回936了,T12不行,稍微大一点的焊点就干不动

网友:
显示屏挺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936-T12-936,还是用回936了,T12不行,稍微大一点的焊点就干不动

原装T12比936好用,当然电源一定要跟得上。

网友:
这个厉害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现在都流行JBC了,我才刚用上T12这就要落伍了吗?

因为国产jbc头便宜了,和最初t12那阵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太大了,还是喜欢小巧的

我感觉没所谓,便宜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现在都流行JBC了,我才刚用上T12这就要落伍了吗?

我还没用上t12,下一步也整个玩玩

网友:
不懂就问,这个在立创可以白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