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最后一次4s店保养,出惊喜,请教自行更换气门室胶垫难度

楼主(2023-06-26):
4年前买的保养套餐最后一次进4店保养,原本这次就打算自己做,结果x京买到假加油,退掉后懒得折腾了。进4s店保养就是省心,就是工时贵点,常规检查挺全面。出结果后待处理结果好多,毕竟10多年老车橡胶件都开始老化了,就是工时真很高,问问大神们,自己更换难度多少,主要是气门室,减震目前不考虑换。前下摆臂胶套影响不明显。

网友A:
气门室胶垫很好换的,螺丝扭下来,拆下旧的换上新的就完事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门室胶垫很好换的,螺丝扭下来,拆下旧的换上新的就完事了 。

估计分车型,4s工时报价800,材料才100多,听说好像要拆火花塞

网友A:
火花塞也好拆呀,有做汽修的朋友去借下工具,两下就搞下来了。

网友:
这些工时费足够买工具自己搞

网友B:
找机修聊会 下班了 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机修聊会 下班了 你懂得

主意不错,当时就没想到。。

网友C:
日系车不是很耐操的么
气门室垫轻微渗油不管也行,要换得拆气门室盖,不用拆火花塞,就把点火线拔下来,气门室盖垫买原厂的,副厂一是用不住二是容易渗油

网友:
自己换没一点难度,我以前一个人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系车不是很耐操的么
气门室垫轻微渗油不管也行,要换得拆气门室盖,不用拆火花塞,就把点火线拔下来,气 ...

左驾驶这边渗油往下滴到底盘盖了,看着不舒服,这几天看看资料准备自己弄, 11年购买的车,只换过4个减震,一个水箱盖,一套刹车片,4个轮胎,每年一次保养 ,这些易损件出问题也正常,车倒是还挺省心,动力也够,

网友:
这个工时费确实坑爹啊,贵!

网友:
需要火花塞扳手,套筒扳手,可调扭力扳手。买原厂配件。自己换不费事。

网友:
气门室盖垫漏油很正常,更换也不算难,但是前提是楼主家有【火花塞扳手,套筒扳手,扭力扳手】等工具,如果没有的话,建议自己买配件回来,拿去附近的修理店,花点工时费换吧

网友:
火花塞不用动,高压线套拔下就可以。气门室盖的螺丝卸了上盖就能下来不难,我自己也换过

网友:
这个很好换的啊,有工具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花塞也好拆呀,有做汽修的朋友去借下工具,两下就搞下来了。

遇上紧的,拧断了的也不少。

网友:
如果是 轻微渗油可以不换!

网友:
换简单的,会拆就行,安装时候要打胶。

网友:
换应该好换,上螺丝要注意顺序和螺丝的力矩

网友:
自己修呗  网上教程都有,材料算上工具都不用4s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