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想找直流钳表的功能:峰值保持、1mA分辨率

楼主(2023-06-26):
查看了半天,终于搞清楚我的需求。
很多花俏的功能都是在跟十几块钱的万用表抢生意。
真正有用的功能是:

1、峰值保持,方便测量启动电流。
           奇怪,几十元的交流钳表都有MAX功能,到了价格更高的直流钳表反而没有了,只有Hold。只找到一款400多的修车钳表ETCR6200,价格超出预算了。

2、1mA分辨率,这个对于一般电子爱好者来说,比起几百安培大电流更有价值。
           问了下,优利德UT201和UT210E都是1mA的。可惜没有功能1.
           不管这1mA准不准,总比标注10mA分辨率高了一个数量级,且不会额外加价,只是最大电流只有几十A,而不是无用武之地的几百安培。

请问坛友们,知道还有哪款钳表兼备功能1和功能2吗?

网友A:
钳表的1ma量程估计显示是有,但实际应该浮动大用不上吧
我感觉要是加上表笔测量就好了,手上的钳表只有钳子能测量电流,表笔测量不了。

网友B:
你这需求两个极端啊

能测最大还能测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需求两个极端啊

能测最大还能测最小

看了一圈,其他功能都是鸡肋啊,是跟十几块钱的万用表抢功劳呢。

网友:
这个价格范围,1mA 分辨率是有的,但 1mA 精度是没有的,而且极易受环境影响,数值变化大。

网友C:
有210E,也是感到遗憾没有峰值保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210E,也是感到遗憾没有峰值保持功能。

UT204+有峰值保持,但是小电流测不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5y4y137v3
UT211B小电流测得准,但没有峰值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表的1ma量程估计显示是有,但实际应该浮动大用不上吧
我感觉要是加上表笔测量就好了,手上 ...

看视频说 211B 还可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S4y1o71m

网友:
引用 楼主:
UT204+有峰值保持,但是小电流测不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5y4y137v3
UT211B小电流测得 ...

想测得准是要有参照电流作对比的情况下,你要不断的去调整钳表而使钳表测得的结果与参照电流相同。

但在没有参照电流的情况下,你根本就无法确定钳表的测量结果,稍为移动一下位置,就已经变动好几 mA 了。

网友:
不确定因素太多,1mA 不会准的。

网友D:
钳表测到1ma没什么意义吧,真需要这么精确直接串表不行吗,不要说这个价格,就是高端钳表能做到1ma的也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钳表测到1ma没什么意义吧,真需要这么精确直接串表不行吗,不要说这个价格,就是高端钳表能做到1ma的也不多 ...

根本就没有

网友E:
有,5万元一台,你买吗

网友:
定做5万元一台,你买吗

楼主:
看来只能选UT204+

网友:
我先前也想找这两个功能都有的钳表,几年下来还是 UT210E + ut206B 双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5万元一台,你买吗

10万都不可能有,稍微移动一点位置,不确定性就来了。不说其他电磁干扰,就是地球磁场加上周围的磁导体都得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2023-08-14):
钳表多用于粗略测量,不是精密测量。
如果硬要说环形加速器算是一种钳表,那倒是可以测量得非常精密。

网友:
这个应该符合楼主要求。最小分辨率0.1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