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B+和UT61D+校准

楼主(2023-06-26):
单位里我用的表,优利德UT61D+,不大准
5V基准自己做的,还行。。跟FLUKE189对比一下,差得有点大,15个字

要说吧,如果是4.998什么的,也就凑合了,懒得去折腾它。。。不过这4.985稍微有点过分了吧,每当拿起这块表心情就不好
据说这个表芯片是DTM0660,资料还不大好找。找了个能看不能下的,分辨率也有点低。凑合着研究了一番

楼主:
结合不会修大佬发的UT61B+校准图片,和0660的手册。看起来应该是进校准模式后在欧姆档校准毫伏档
方法是按住中间两个键开机,拨到欧姆档。表显示CAL1,进入自检状态。松开按键等待。过程中还会显示CAL2,继续等待。直至蜂鸣滴滴响两声,自检结束。。。整个过程大约要两分钟
在电阻档之下,第一个要校准的是毫伏档,推荐值输入500mV
右侧两个键,上面是+,下面是-。如果数值偏小则按+,短按一下即可
接下来是电阻档,需要用50K和20M标准电阻校准。。如果不想校准某一项,也可以按黄色键跳过
校准完自己想校的档位,关机就行了,校准完毕

楼主:
然而。到真正操作时,发现毫伏档居然是准的(以前也没主意过毫伏档)。。这说明厂家校准仪器没问题呀

这样的话,就得看看UT61D+有没有分档校准功能了
经咨询售后,又转了两个电话到专业人士解答,告知UT61B+和UT61D+只能校准500毫伏一个档,则交直流电压就算校完了

楼主:
结束校准后(实际没校准)。又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现象,再测5V,变成5.003V了
似乎。。上面那个自检步骤(CAL1-CAL2-结束)不仅是自检,它可能还在自校准。。。要不然数值怎么变了呢?
又重复了两次校准自检过程试了试,结果再没变过,测5V都是5.003

楼主:
鉴于直流档不能分档校准,开盖,对电路图研究一下
我看的那个网页分辨率有点低,借个别人的图片吧

R6是电压档输入电阻,10M
R5、R3、R2、R1分别与输入10M电阻分压后,对应5V、50V、500V、1000V档

左边5颗贴片晶圆电阻,每个2M,串联。就是图上的R6

R32、R34、R35、R36对应原理图的R5、R3、R2、R1

楼主:
显示偏高,好办。。把输入电阻略加大一点就可以,相当于微调了
挑开R64,实验串联估算值的电阻。。实测大约每增加2K,尾数会减一个字

最后这块表把输入电阻增大6.2K,挺准了。。。折腾告一段落

50V档,略偏大一个字。可以,就这样吧。。。至于500V档和1000V档,算了吧,以后想弄再说。。够用了
另外提醒一下,这个状态之下就不要动了,如果再次进入自检程序走一遍,5V档又会变成5.002(单指我这块表。别的表不知具体数,估计会还原)
有人问你说了半天UT61D+,那题目上的B+呢?。。。。一样的,我还有一块B+,校准这块跟D+一样。。只不过D+多了个温度校准

网友:
这个图片我怎么好像在贴吧见过,我的61b+也是5v不准,电阻档什么都可以校准,就是这个5v怎么校准是真不知道了,其他优利德15b pro 139c什么的按一下hold就行,就是这个61b+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第一个不准时的图确实在贴吧发过,我在请教不会修该怎么搞才好。。他说都大同小异,自己摸索
UT61B+和D+我都有,B+是618刚买的自己家里用。一直以为B+是用5V校准的,所以自己打板做了个ISL21009基准(拆机片)。结果等表回来一试,根本不行。。
B+和D+一样,只能在电阻档校准500mV一个值,然后交直流档就算校完了。。然而当发现500mV是准的,没辙了
DTM0660手册上写着,6V、60V、600V、1000V电压分档也可以校准,是在电压档进行。。但B+和D+实测在电压档根本不能校,按+-都无效。。。厂家么也咨询了,说不能分档校
那就只能微调比例电阻了

楼主:
UT61B+,618买的。。回来测量5V基准,显示数值是4.997,还凑合吧,不校准也行。。不过既然会玩了,那就也过一遍自校准流程试试

自校准进行中。。。上面忘了说一件事,自校准时候要求拔下表笔
500mV还是很准,就没有动,关机。。。。再测5V基准

嘿!怎么样?数值果然变了吧?而且正好是5.000V

50V档,低两个字。。。凑合用也行。或者既然开始玩了,那就试试调整R34的阻值。。。效果待续吧

楼主:
R34是60V档(校准值一般用50V)分压电阻,对应原理图上的R3,阻值为101K
经估算,该电阻每增大20Ω,测50V的尾数会增大一个字。于是大概应该串联40Ω进去
当然,实际上表虽然看上去差2个字,但实际也有可能是2.5个字,显示不出来而已。所以也可能需要加大的实际值并非以20Ω为准,但也不会差太多
我暂时找不到40Ω的1206贴片电阻,只找到个47Ω的,串上去先试试

就这样搭成一个三角形。。再测50V看效果吧

挺准,看来运气不错,阻值蒙对了
再看看60V档以下的线性度吧,旁边我那老BY1935也顺带测一下

挺满意,到此为止吧。
600V档好像也有点偏低,不弄了,以后再说吧

楼主:
总结一下。
如果你的UT61B+和D+偏差比较大,或者你是完美主义者,还是可以搞一下的
首先,拔掉表笔,按2楼步骤完成自检(我猜过程中带自校准)。看起来原厂校准过的500mV很准,所以不用动也行,自检完了关机
完成后再看测量结果很可能就变了,但变成啥样我不敢保证。估计不会太离谱吧,反证我这两个表都变好了
各分档有偏差,线性度不好,如果愿意动手可以按以下经验调整R6、R5、R3、R2、R1阻值

R6(对应R64下面的5个电阻):电压档6V、60V、600V、1000V的输入电阻(不含600mV档),阻值10M。每增大2KΩ,所有档位尾数会减小一个字
R5(对应R32):6V档分压电阻,1.111MΩ。每增大200Ω,测5V时尾数增大一个字
R3(R34):60V档分压电阻,101KΩ。每增大20Ω,测50V时尾数增大一个字
R2(R35):600V档分压电阻,10KΩ。每增大2Ω,测500V时尾数增大一个字
R1(R36):1000V档分压电阻,1KΩ。按理说每增大0.2Ω测5000V时尾数增大一个字,但表的上限是1000V,所以具体数值不敢说,这是估计的

网友:
我也试了一下我的61b+,我的也是5.003,真是巧了,还有一台是5.002,mv档位也是准的

楼主:
上面说到此为止了,也总结调整比例电阻的方法了。然而看来还不能停止,因为今天又测了一下600V档,偏差有点大。
一不做二不休,再搞最后一把。正好按上面总结的调法再验证一下,调R2(R35)以修正600V档偏差,看看总结的对不对

我没有500V那么高的稳压源,只能调出250V。。结果小5个字
那么,如果换算到输入的是500V,就会小10个字
按上面的总结,R2(R35)应该每增大2Ω,500V时尾数增大一个字。。于是,这个表的R35就该增加20Ω
R35是10K,标准值。决定不串电阻了,换一个比它大20Ω的试试

楼主:
R35拆下来,用189测量是10.004K

这个阻值是否正确并不重要,因为我们要的是20Ω差值。因此需要从一排10K电阻中挑一个用189测量为10.024K的出来

挑出来了,正好大20Ω

把这个测量为10.024K的电阻焊回R35的位置。。。咋样?焊的还不错吧?
好了,扣盖开机,再测250V

哈,真准,一次成功。。。。也证明了上面总结的数值比较正确
好了,1000V档是真没条件弄了,实在没那么的高电压去测试。。。这次真的是到此为止了。各位见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
如果你的UT61B+和D+偏差比较大,或者你是完美主义者,还是可以搞一下的
首先,拔掉表笔,按2 ...

个人一点建议:
R64加入串联的电阻,完全可以在R64、R4、R3之间焊上,分两个电阻串入,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一点建议:
R64加入串联的电阻,完全可以在R64、R4、R3之间焊上,分两个电阻串入,效果会更好。 ...

没太明白什么意思。把他们之间的铜箔切断再连么?
另外把6.2K分成两个3K的串进去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没有这表先收

网友B:
收藏學習,手裡只有ut61e+,看了這個ut61d+,有點心癢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藏學習,手裡只有ut61e+,看了這個ut61d+,有點心癢癢的

我老感觉ut61d+不如B+,还贵。其实看看电路板反面是一样一样的
D+只比B+多一个测温档,然后还多个交流低阻抗测量功能,就是说测交流的时候输入口并了个电阻以降低杂波干扰。。。那我测的时候自己并一个行不行啊?
D+最讨厌的地方是交流直流在一个档位上,而且拨过去默认是交流。。维修弱电为主的一般是喜欢测直流优先,于是每次拨到这个档还要再按一下黄健。很讨厌。还有欧姆档和二极管档也是合一的,我不喜欢
B+么以上两个档位都是分开的,我用着很顺手

网友:
什么基准啊,没看清楚啊,上个清楚的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