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有没有网友试过qlc+smi主控用延长线不会掉盘的?

楼主(2023-06-26):
案例如下,小黄鱼买的diy u盘掉盘,买的朗科u盘也掉盘,无一例外都是qlc+smi主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6215-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8631-1-1.html

朗科u352,smi328,0主控。256g ,验证过是正品。
但是问题是直接用usb3口勉强能用,但是用延长线或者usb hub,甚至usb2下很容易掉盘。

用smi3281量产工具,总是量产失败。
用smi黑片工具,虽然时间长,但是多数可以成功,我发现默认 就会用10多个小时,量产为64g,变成slc模式。
听说smi黑屏量产工具,只有修改ecc低格参数,才能改容量。但是
ecc改为1-4都会量产为slc,大概十多个小时,5以上,量产都会失败......是怎么原因?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找个三头延长线,辅助供电线单独接一个5V 1A以上的电源就好了

第二个问题:QLC是一个单元挤四个电子状态,纠错消耗的时间比TLC多太多,ECC开太高太严格肯定过不去,你在一个框内叠着写四个字还要求一眼就可以看出内容肯定也很困难,只能放开E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找个三头延长线,辅助供电线单独接一个5V 1A以上的电源就好了

第二个问题:QLC是一个单元挤四 ...

供电无关,我用的延长线质量很好,用sata和m2固态硬盘盒基本能跑满速度。而且用asssd长期操作也不会有问题。
一个破u盘耗电量还能比500g m2 固态高?

网友:
没试过,坐等高手回答

楼主:
用usb电流计,实际上这个破u盘功耗是 0.03a,而不是0.3a,我如何测试u盘功耗就是如此,实际上用usb移动硬盘的时候,功耗可以去到0.3a

楼主:
所谓的usb供电不足完全就是一个谎言.....

楼主:
所谓u盘供电不足只是个笑话,在usb3接口下,所有u盘最大功耗不会超过0.1a,平均0.04a左右。所有移动固态最大功耗不超过0.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