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4.2V锂电池充电器稳压芯片用什么可以代替

楼主(2023-06-26):
以前买了10多个剪线SONY 4.2V锂电池充电器做14串均衡器,这个充电器只要输出短路与接反100%烧稳压芯片,已经烧了4个了。
这个稳压芯片在网上找了一圈找不到有卖,连资料都没有。有大佬知道这芯片用那个芯片可以代替?

充电器就是这样的

电源主芯片

稳压模块

就是稳压模块上的XD982这块稳压芯片烧了

网友A:
我都是用IP5318的充电宝主板来做的平衡充,电流比sony这个大得多,而且坏了也方便换。

网友:
这个玩意儿只能叫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IP5318的充电宝主板来做的平衡充,电流比sony这个大得多,而且坏了也方便换。 ...

我只做均衡用不用作充电器用,不用很大的电流有1.7A足够,以前也没有想到用移动电源充电板做,移动电源充电板输出电压不够一致吧?

网友C:
这个就是控制反馈的吧,分析下电路,看下直接用431代替看行不行

网友D:
这个如果是充电管理电路,完全可以用充电宝里面的充电控制电路代替,1A~2.4A的都有。

网友E:
这个电源也不贵  之前我买的事五块钱一个好像    直接买几个电源用就行了   坏了就换     我做的是五串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做均衡用不用作充电器用,不用很大的电流有1.7A足够,以前也没有想到用移动电源充电板做,移动电源充 ...

同一批产品基本上是一致的,我还加了电压电流表,可以实时查看。

网友F:
恒压电源给锂电池恒压充电(Constant Voltage Charge,简称CV Charge),充电瞬间电压达到设定值,电流处于峰值状态。如下图,锂电池放电至3.0V后,4.2V恒压充电瞬间电流达到17.5C左右,随后电流逐渐降低,达到设定值后充电结束。

17.5倍电流,过电流充电也是一种过充。电池发热电解液分解,寿命严重缩短。

网友:
我也买过12个,一直没用,吃灰中。

网友:
小电源

凑够六个能打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恒压电源给锂电池恒压充电(Constant Voltage Charge,简称CV Charge),充电瞬间电压达到设定值,电流处于 ...

这充电是有多快啊,估计10分钟就充满了?

网友:
431加2个分压电阻,应该也可以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源,一直吃灰中。原来里边是这个样子呀。

网友G:
我怀疑是颗运放,用lm358试试看,不行拉倒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也不贵  之前我买的事五块钱一个好像    直接买几个电源用就行了   坏了就换     我做的是五串的充 ...

是不贵,我买了16个含运费7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控制反馈的吧,分析下电路,看下直接用431代替看行不行 ...

没有分析电路,实在没有招了再分析一下电路,不行的话重新买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如果是充电管理电路,完全可以用充电宝里面的充电控制电路代替,1A~2.4A的都有。 ...

这个太考验技术了,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怀疑是颗运放,用lm358试试看,不行拉倒

有可能是运放,到时候把原理图抄出来看看

网友:
这个电源当初也买啦几个,做平衡充,后来嫌麻烦就不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