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推荐万用表,

楼主(2023-06-26):
两个档次,百元以内,五十内,要求,测电容误差别太大,

谢谢,

网友:
胜利 优利德

网友:
数字万用表测电容有准的吗?

网友:
写好字  UT136B+

网友:
建议分两个角度处理。1.实测电路数据,如电压电流,选胜利。2.元件参数,选晶体管(元件)测量仪(可测电容)。

网友:
对电容有要求就算了,不上电桥根本不准的,几万块的万用表测电容也是仅供参考
专业测,闲鱼200块买个小林电子的电桥就行

如果只测量新电容,那无所谓,随便万用表都差不多

网友A:
那就花30块钱买的电桥吧LCT4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就花30块钱买的电桥吧LCT4

前天把我的加湿器修好了,故障是出雾十几分钟后就停止出雾,之前换了那个小圆片还是不行,测电源板输出正常,把前后极的电容都拆下来用30元的电桥测试400v的大电容没问题,输出的50v470uf的容量300多ESR 4Ω多!果断换了个50v1000uF的,修好了!测试一天没问题!

网友:
要测电容好用就没有可推荐的万用表了。
自己搞个许老师电桥吧

网友:
南京天宇21D--------50元好表

网友:
万用表测电容不大行啊,实践遇到过多次了

网友:
測試電容的用ESR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把我的加湿器修好了,故障是出雾十几分钟后就停止出雾,之前换了那个小圆片还是不行,测电源板输出正 ...

网上有把起振电路跟压电陶瓷封装在一起的那种用于小盆景的雾化头,买一个搭配个12V的路由电源扔到原机器里或者随便一个水盆里就行了

网友:
看了这么多回复,我也想买电桥了。

网友:
非专业玩家,就用DT-830,DT9205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花30块钱买的电桥吧LCT4

能发个购买链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发个购买链接吗?

那东西,玩具级别的,凑合用,比没有强
但是说到测试电容,和万用表基本没区别,所以玩玩可以有,真维修还得靠电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东西,玩具级别的,凑合用,比没有强
但是说到测试电容,和万用表基本没区别,所以玩玩可以有,真维修 ...

就那个价格,绝对 对得起 性能!!!

网友:
电容测量容量多少?一般万用表是200uf,自动挡的可能会大一些,

网友:
这样的我还有2个,三室武一个,不带表笔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