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滚珠转盘,能够超频吗?

楼主(2023-06-26):
就是比如吃饭或者直播带货的转盘。底下类似这么个东西,总高约8mm:

当然规格很多,钢片厚薄,钢珠大小,承重会不同。

那么官方数据说,30公斤,我光着坐上去搞海天盛筵,帮助各位呕吐式减肥,有没有问题?

塑料制品,承重我是完全相信的。一个塑料腿小茶几,说承重20公斤。邻居大肥婆串门,老喜欢坐上面,也能玩。但是没几天第三条腿就断了——我是说茶几腿。

但是钢珠,承重的意思是顺滑旋转吧?坐个人应该可以吧,会影响地球自转吗?

网友A:
严格来说叫超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来说叫超载

就是个意思。发动机加涡轮,也叫超频,其实超温超压。

网友B:
放心坐上去吧,不会影响地球自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坐上去吧,不会影响地球自转的。

谢谢回复,不过等于啥都没说

网友:
严格来讲是会影响地球旋转的吧。有科里奥利力

网友C:
没明白你想做什么,想转的快的话试试推力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你想做什么,想转的快的话试试推力轴承

我贴的这个,应该也属于推力吧,主要承受轴向受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贴的这个,应该也属于推力吧,主要承受轴向受力

推力轴承比较厚

网友D:
弄个回转支承 你邻居坐上去也没事,只要你桌子够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回转支承 你邻居坐上去也没事,只要你桌子够结实

唉唉,您这个更厉害,杀鸡用牛刀了

网友:
我觉得吧,还是要把第三条腿先修好,不然硬不起来,邻居肥婆不愿意过来坐上去玩了咋办呢
你这个转盘又没有腿

网友E:
超频这词用在此处不恰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频这词用在此处不恰当吧

turbo,伟哥,打鸡血,强撸灰飞烟灭,凑活着看吧。

网友:
看这结构,超载肯定变形, 薄铁皮,小珠子,能肯定扛不住一个大活人,转动会不灵活,紧固螺丝也会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