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荣威RX3空调不制冷维修-立省小一千

楼主(2023-06-26):
车子放了好久没开,夏天来了打着火启动空调,发现半天没有一点冷气,想着不会氟利昂漏了吧,找了一家跟师傅比较认识的维修店检查了下,发现可能是继电器的问题。但师傅具体也没整过这辆车,不知道是几号继电器,找了半天才发现这个压缩机继电器居然是集成在保险盒电路板上面的。拆开保险盒拿下电路板发现板子上不止一个继电器,也不知道哪个是具体负责空调压缩机的。

现场就比较囧,后来某宝上搜这个型号,发现很多家卖,并且有写这个车子的型号,看来是通病了。现在就纠结是自己换还是去4s店换,起初的想法是自己换肯定是找拆车的单独电路板或者自己更换继电器,但这么厚的电路板沉甸甸的,又估计是高温锡,可能自己电烙铁吃不消,热风枪又怕误伤和温度不够。4S店换肯定不会给你单换继电器的,但还是电话问了4S店,一个这玩意报价800左右,还不算更换工时啥的,工时费估计下来也要200来块,修个空调继电器问题下来就要小一千了,想想还是算了。找的这位维修师傅修机械发动机啥的可能经验还行,但汽车电路不怎么擅长,师傅自己也没藏着掖着的,他也没把握亲自换,后来跟维修师傅商量我网上买继电器发货到他这里,他找修汽车电路的人代换。
等了两三天,结果师傅收到货后结果他没找到人,我以为他有认识的合作的老熟人,没想到他也是拿着继电器和电路板在沿路的街上找修手机或者修电器的人去换
结果找了一圈也没人愿意换,就很尴尬。后来索性还是自己试一试吧。
首先看一下新到的继电器,虽然都是欧姆龙,型号一样,但明现是有外观差别的,也不知道质量如何,问了店家,店家就说一个新款一个老款。颜色深一些的是新买的。

拿回家先用万用表找到空调压缩机的继电器,因为目前是吸合不通电,估计时间久了,继电器质量不行,触点发黑了,所以量通断或者阻值,应该可以量出来。结果试了一圈后还真就测出来了一个继电器吸合触点不导通。而其他的都是好的。
后来就拿黄花907配刀头加锡试了一下,发现还可以驾驭,轻轻松松就把继电器取下来了。
接下来就是清除焊盘孔中残留的锡,这个也斗胆尝试用洗耳球试一试,结果也是出乎意料的顺利,看看效果。
正面反面都处理的很利索。

接下来就是把新的继电器插上,焊上锡即可,焊好后的样子,明现与原来的不太一样

最后装车一试,故障立马解决,空调压缩机工作了,出来凉飕飕的风,一切顺利。
最后拆解了原车坏了的继电器,发现触点氧化磨损严重。至此空调维修结束,感谢各位的阅读

网友:
估计帮你换个收不了多少钱,所以干脆不修。

网友:
拆下看compressor压缩机啊,原车维修手册应该带保险盒的继电器说明啊,这玩意多大啊,跟鼠标微动差不多吗

网友:
师傅知道故障但不会修,楼主不知道故障但敢修,以后你俩可以合伙专修小车空调

网友:
修空调很挣钱的,随随便便就要500多

网友:
拆这样的焊点用堆锡大法就可以了,连热风枪都不用上场!

网友:
欧姆龙的继电器。

网友:
这玩意都能烧,估计是设计上的事吧,

网友A:
这么容易坏,应该设计成可拆的,像保险一样

网友:
50w老铁,加低温焊锡,就没问题了,低温焊锡融进去原板子随便焊

网友:
恭喜楼主顺利修好空调,可以享受冷风了
顺带还能和修车店老板开展一项合作维修业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容易坏,应该设计成可拆的,像保险一样

本来很多车就是那么设计的,单成本显然更高一点。

网友:
现在车继电器越来越小了,都在缩水。

网友:
洗耳球咋用的,吸还是吹???

网友:
汽车上的零部件还是使用原厂的产品,维修后的总感觉不保险,载人运动的车辆人命关天!

网友B:
这种大负载的继电器设计成板载的就是坑爹。增加了维修成本及难度。又不是手机,追求空间,这种大保险还是放机舱保险盒里维修方便。
以前家里的标致301车喇叭继电器也是室内板载,按喇叭咔咔的继电器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负载的继电器设计成板载的就是坑爹。增加了维修成本及难度。又不是手机,追求空间,这种大保险还是放 ...

汽车部件不是一个厂家生产的。

网友:
这个继电器其实电流不大,后面控制的是另外一个衔铁结构的离合器(大概2A),只有离合器合上压缩机才能工作。

网友:
能找到问题点是关键,更换应该不难

网友:
之前家里的美的空调工作1小时左右就保护了,最后查到也是一个继电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