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准备拆开我的老PalmOne600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楼主(2023-06-26):
准备拆开我的老PalmOne600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指教。谢谢!

楼主:
这两个明显的螺丝钉已经拆了,还是没有打开后盖的可能

网友:
老机拆卡扣容易断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内部做工一般般,不如同期的诺基亚n系列

网友A(2023-08-10):
找个画框,裱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画框,裱起来。

我感觉搞电子的人,有能力把老机充电,开机,点亮,然后在手里把玩。比相框更有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搞电子的人,有能力把老机充电,开机,点亮,然后在手里把玩。比相框更有意思。 ...

现在上面的程序都过时了,所有的程序现在的手机都有了。当初手里面还有好几部PalmOS设备,现在都成渣渣了。如果我还有,就准备裱起来了。我比较现实。

网友:
不知道卡扣在哪儿楞撬容易弄断。

先给它用吹风机热风吹软了后盖,慢慢捏看卡扣在哪里。

网友:
中间treo字的上面条码处好像还有一个螺丝

Palm 650更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