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云米扫拖机器人凌厉1A拆修和换电芯

楼主(2023-06-26):
论坛搜索了一下,没有人拆解过这货,不过我当时拆只有基站才拍了照片,反而机器人拆时没拍,大家将就看看

这个机器人是在一个混迹了好多年的老群的群友送的,我只出了邮费,群友的描述是不会回充,不会回去集尘,工作时间很短。根据之前折腾万元级的X3的经验(万元级扫地机 大能X3拆换电芯 ),估计是电池不行,集尘器不工作应该是也烧了元件。当时聊天就是开玩笑,不要给我,人家就说要就拿去折腾,我就不客气了,真心要感谢群友馈赠,就算这个给回收家电也能值个几十块,哈哈!

好大一个快递盒,有十几斤

拆开,东西完整也没破损,外观非常新净

充电基站,也就是集尘器,橡胶垫下有几个螺丝,很容易就拆下了

拿下底盖,看到两个板子,一个有外壳的是电源部分,裸板是回充定位部分

电源拿下外壳,黑色板子做工感觉不错

这个是回充定位的板子,可以看到两边两个红外管,接触电板有弹簧。

电源板参数24V1.5A

电源板的集尘控制就是通过这个带散热片的可控硅控制吸尘风机回收机器人的灰尘垃圾的。单独给风机通电正常工作,电源板24V也是正常,因而判断是可控硅坏了。

可控硅型号是BTA24-800B 拆下来测得参数有点奇怪,应该就是坏了,拆了个同类型的可控硅,数据明显不一样,网上查了数据手册居然是24A的管子,当时没有这么大的管子,在豆浆机板子上拆了个BT136上去,证明的确是可以工作了,那就是这个原管坏了。不过后来证实136管子电流小了, 因为测试了几次,集尘风机不会停了,居然是BT136直接导通了,还好没搞坏控制部分。后来淘宝买了个BTA16,16A的这下应该是够的,电机功率是950W,理论上电流是5A不到,用16A已经够了,原来用24A的有点浪费。

===========================================================
下面是换电芯,其实也没啥技术含量,机器人拆下底板就能看到电池组了16.8V的,5200MAH 就是两并四串的

直接测试电压明显不正常

外接充电没电流

开苞,可以看到是LG的M26电芯,

分开单独测,有两组都没电压了,怪不得不正常,全拆开,这里忘记拍照了

准备换上的电芯是亿纬的25P,标称2500AMH 30A放电的动力电芯,都是平时用了N个不同淘宝号的签到红包不定时买凑起来的,原价9.5-9.9,红包后全在5元以下

都测过内阻和容量,还是不错的,

两两并起

按原来的方向串起

加上保护板,其实这种板子很方便换电芯,可以看到板上也直接点焊连接的都不用烙铁

没有这种蓝色的热缩膜,只有用回原来的包好贴上胶布,后面也用签到红包特意买了这种膜,有机会再用上。

装机完美开机,充电也正常,充电功率22W

看看工作时的视频

看看地图,可以扫拖差不多90分钟,相当给力

最后还是要感谢无私网友的赠送

网友:
土豪别墅,土豪装备。
我没有点焊机只有渣渣烙铁,都是找人加工点焊好再焊接到保护板。

网友A:
扫拖机器人作用大吗,,实际使用,只能扫拖些轻微力气的尘吧,,,掉下的菜汤迹类能拖干净吗?一直对这种存有些怀疑,,,人拖地的力气应比那货大N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拖机器人作用大吗,,实际使用,只能扫拖些轻微力气的尘吧,,,掉下的菜汤迹类能拖干净吗?一直对这种存 ...

赞同,没有实用价值,最后还得靠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拖机器人作用大吗,,实际使用,只能扫拖些轻微力气的尘吧,,,掉下的菜汤迹类能拖干净吗?一直对这种存 ...

你说的是特殊情况,大垃圾和大污积正常情况也要特别清扫,不要说这种机器人了,一般的确是扫拖积尘的,基本上想省心,都要提前收拾一下会被缠绕的东西再自动清扫比较好的。这只是一个补充,并不是全部,但有一百多平房子,几个房间能自动扫一次,省心很多。至少修好后,以前一个月都没拖一次,光脚走脚底都黑的,现在有时间换下水,就开机来自动拖一次,感觉地板都是反光的干净,脚底也不黑了,当然了平时还是穿拖鞋的,不过小孩经常穿不住拖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拖机器人作用大吗,,实际使用,只能扫拖些轻微力气的尘吧,,,掉下的菜汤迹类能拖干净吗?一直对这种存 ...

大平层,不怎么脏的地面基本可以解放人手了!小房子就别买了,地面空地都不多用处不大。

网友:
拖地效果怎么样,拖地能过门槛吗?

网友:
最值钱的是最后一张图!

网友:
不怎么脏的地面基本可以解放人手了

网友:
同款的DM100C迈斯泰克万用表用户路过了。

网友:
可以解放双手。能换电池手艺不错。

网友:
我也买了这款扫地机器人

网友:
30a放电电芯不错,之前也换了扫地机电池,电池放电5C,电池蓝色膜需要大型热风枪吧?

网友:
看上去不错,没人在的时候可以定时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