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3-4170

楼主(2023-06-26):
前几天搜别的看到 i3-4170 才25元。

为什么看呢,是因为曾经捡了块 H81-ITX, 配上DC-ATX模块,装了一个迷你主机---吃灰。

因为超薄扇热压不住i5, 还专门换成了G3260, 然后就想着以后换个i3 再玩下。

这才几年过去,全套核心零件不如一个壳子贵。

其实即使G3260给老爷子玩4399还是够用的。

-------------------------------------------------------

这 i3 大概是老U里面比较超值的。(咱不和E3比)

同代i5性能提高不到一倍,价格4倍。

连 奔腾G4560 ,理论性能只提高一丢丢(没实测),价格也是其两倍。

如果手里有DDR3内存,有比较靠谱的H81主板,也有NAS等相对轻的使用需求,那么这个 i3-4170真的算是很香。

新装机还是建议尽量用新U,体验技术的进步。

网友A:
可惜我只有H61主板,没有H81,要不还是升级一下。

网友:
散热 散热 散热,

导热硅胶加机箱整体散热, 各种散热手段一起上。

网友:
价格合适可以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我只有H61主板,没有H81,要不还是升级一下。

3225性能也不低可以考虑或者出掉换B85更好,主板都是白菜价了。

网友B:
H81和B85主板,供电项数,没H61和B75多,,看上去怪怪的,,,总感觉H81主板会不稳一样,很多主板就是二相,三相,,二相的居然可以上I5,怪怪的

网友:
4160我用过,性能一般家用办公都够用的了,好象是55W吧,4170应该比4160还要好一点点。

网友:
无论用什么u,如果主板带有长时间功耗和短时间功耗两个选项 就可以动手降TDP。限制。你肯定知道联想m93 m73那种机,e4cpu都能上,因为反正限制到35w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81和B85主板,供电项数,没H61和B75多,,看上去怪怪的,,,总感觉H81主板会不稳一样,很多主板就是二相 ...

因为英特尔4、5代第一次在CPU集成了FIVR供电模块 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英特尔4、5代第一次在CPU集成了FIVR供电模块 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学习了

网友D:
I3 4170才25块,这价真TMD香啊...

网友:
现在还用i3看论坛,好使

网友:
这价格,真超值

网友:
电子产品更新太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3 4170才25块,这价真TMD香啊...

是双核的吧,有些软件运行不起来

网友:
轻nas还是建议用j1900等更省电配置,i3 功耗大。

网友:
真超值,CPU都这么便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双核的吧,有些软件运行不起来

I3 4代应该性能不算拉垮,我的破本还是I3 2代的呢,用起来还不是没啥毛病?

网友:
想当年给别配了3台4160 ,都是750 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I3 4代应该性能不算拉垮,我的破本还是I3 2代的呢,用起来还不是没啥毛病?

有些软件要朮4核的cpu才能运行,双核肯定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