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门边有点水珠,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3-06-26):
双开门冰箱,最上面左边这里有点水珠,密封条看着也不漏,咋个整呢?

网友:
不好整。密封圈找张A4纸,然后关门,抽动纸,看哪儿是不是密封不严。只凭看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风冷还是直冷?

网友A:
这种属于冰箱结构缺陷,蒸发管局部太靠近箱壁或者局部保温层空洞或者箱体透水,使得局部过冷结水甚至长冰坨,可以升高一点箱内温度减轻症状。
若想彻底根除就得挖开保温层矫正管路/出去浸水部分重新发泡保温层,有人在箱内加装风扇吹走水珠/冰/霜也算无奈之法.....

网友:
门上密封条的问题吧,密封不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属于冰箱结构缺陷,蒸发管局部太靠近箱壁或者局部保温层空洞或者箱体透水,使得局部过冷结水甚至长冰坨 ...

风冷机,不是直冷机,估计还是密封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冷机,不是直冷机,估计还是密封条的问题。

黑天时箱中放个灯泡,关闭箱门可以确认密封不严故障~据说现在的冰箱密封条2~3年就要更换,不像早年的冰箱基本无事。
如果密封没问题,那么只能怀疑风冷机的蒸发管接头缺陷发生节流导致异常的情况也有发生了。

网友:
没几年的可以把门封条拆下温水泡软再安上,年头长的直接换新封条

网友:
如有冷气吹出来,就是门封问题了

网友:
冰箱用了多久了,门边有水珠,一般都是密封条的问题

网友:
食品级吸水硅胶,放一包在冰箱里面吸水

网友:
水滴附近的密封条漏气了

网友:
密封条问题

网友:
先看看门是否正常合严,有没有东西顶到门了,或者密封条有没有脏污。

网友:
密封条漏气了

网友:
把手机电筒打开放进去 ,关门 看封条。。。。

网友:
估计还是密封的问题

网友:
先从简单的查起,看密封条

网友:
缝隙,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