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艺电池充不进电 求大神指教哪里出了毛病

楼主(2023-06-26):
有两块大艺电池,一块正常充电,一块放上座充一直绿灯,有时多插拔几次能红灯,一会又转绿灯,用直充搭座充那两个点也充不进电,搭p正和p负就可以,求大神指教哪里出了毛病,换板子暂时不考虑,毕竟原装的更好。

网友A:
这种保护板是分口充电的,充电口不能充电而输出口可以充,极大概率是充电口坏了,具体说就是充电口接的一块集成电路坏了。解决办法换板子最简单。换集成电路就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保护板是分口充电的,充电口不能充电而输出口可以充,极大概率是充电口坏了,具体说就是充电口接的一块 ...

感谢大神指导,我知道如何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