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是我结陪嫁的电脑联想g470,帮个忙谢谢

楼主(2023-06-26):
这个我结婚陪嫁的电脑,确实是卡,卡成狗了,不过真没问哦怎么用过,橙色还不错,就是卡。问下老师们,这个如何最简单升级,我就是看看电影刷刷网页,不玩游戏,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加内存、换固态硬盘。

网友B:
2009年我买了Y450,后面同学买了G470,一晃都十多年过去了。固态安排上,内存弄个8G就行了

网友C:
买个8g山寨内存加上,然后淘个128的固态,估计总价不超过一百,但是脱胎换骨般感受。

网友D:
配置不应该卡,加条内存会快点

网友E:
内存换8G两条。
固态硬盘搞500G以上。
键盘保温膜扔掉。加散热风扇底座

网友F:
原机内存增加到8G,硬盘更换成固态硬盘。

网友:
机械硬盘性能太菜,换个固态硬盘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内存、换固态硬盘。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9年我买了Y450,后面同学买了G470,一晃都十多年过去了。固态安排上,内存弄个8G就行了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8g山寨内存加上,然后淘个128的固态,估计总价不超过一百,但是脱胎换骨般感受。 ...

谢谢你得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置不应该卡,加条内存会快点

谢谢你得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存换8G两条。
固态硬盘搞500G以上。
键盘保温膜扔掉。加散热风扇底座

多谢你得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机内存增加到8G,硬盘更换成固态硬盘。

多谢多谢,你的回复

网友G:
换固态加内存便宜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固态加内存便宜靠谱

最经济的方案把内存更换成8G的内存,重新安装一下系统,正常使用基本没什么问题了,最后想要更顺畅的感觉就是把机械硬盘更换成SSD固态硬盘。

网友:
加内存,至少8G

网友:
这个机器是高老庄生产的吗?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来,50元为你解忧

网友:
用的这么脏还用键盘膜呢。。。。。。内存固态换上就行了,京东买杂牌也没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