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SM2258H主控用2258XT工具开卡,除了缓存,性能寿命什么的有影响么

楼主(2023-06-26):
如题,请教各位前辈,2258H主控用2258XT工具开卡成功的话,除了缓存,其他方面的性能寿命什么的有影响么,没有了缓存,寿命是否有所提升呢?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性能肯定是会缩水的,尤其是4k。58H是可以开成直写模式不掉速的,而58xt只能全盘模拟slc cache,大量写入后会掉速,同时这种机制,也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写入放大,影响寿命。

网友:
2258 XT可以可以开成slc,,对3D tlc来说厂家好多对应开发的有slc颗粒,,硬件方面完全一致,,无非软件指令设定是slc或者Tlc,,耐久度提高几十倍。,反正我碰到2258h都是拆了缓存当58xt用。

网友:
没缓存的各方面都比不上有缓存的

网友: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寿命。

楼主:
谢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
能上58H为什么要上58XT呢,58XT全盘模拟SLC过缓之后速度两位数,而且寿命还会降低很多,58H能开个直写速度也不慢,开不了直写的话即使过缓了也不至于是两位数,性能也会更强一些

网友:
拆了缓存直接用
不过建议把内存供电也拆了
避免自耗电稍大个0.05W

网友:
2258 XT可以可以开成slc,,对3D tlc来说厂家好多对应开发的有slc颗粒,,硬件方面完全一致,,无非软件指令设定是slc或者Tlc,,耐久度提高几十倍。,反正我碰到2258h都是拆了缓存当58xt直接把tlc颗粒开成s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