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直流变频12档电风扇拆解

楼主(2023-06-26):
此风扇做功还可以,采用日本Nidec电机,风噪也比较小,就是不推荐买这种档位太多的,3档以下基本没有风,实际使用的档位不超过6个。

网友A:
还是贵,使用就是噪音小点。。。

网友B:
格力的直流变频电机风扇可不便宜,LZ买时要¥三百块不❓❓

网友C:
看起来做工不错,价格也应该不错吧

网友B: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日本Nidec尼得科电机,日本恩斯克NSK滚珠轴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做工不错,价格也应该不错吧

刚刚上JD自营看了一眼各型号格力(GREE)直流变频遥控电风扇,最便宜的要¥299块。
  不如上淘宝淘一个Nidec尼得科直流电机,加上遥控板与24V直流电源自己改装出一个直流变频遥控电风扇

日本(Nidec)无刷电机 DC12V-24V 80W 空气净化器 无刷变频 电机

  • 价格¥18.80
  • 优惠淘金币可抵0.94

    NIDEC尼得科 外转子无刷直流风扇电机变频马达12V24V 带外壳摇头

    • 价格¥43.80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n57.1.0.0.7295523c9vvykJ&id=647760831638&ns=1&abbucket=0#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力的直流变频电机风扇可不便宜,LZ买时要¥三百块不❓❓

确实挺贵的,当时花了29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贵,使用就是噪音小点。。。

贵就贵在同样风量,这种噪音小一些,不过不推荐买这种档位太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上JD自营看了一眼各型号格力(GREE)直流变频遥控电风扇,最便宜的要¥299块。
  不如上淘宝淘 ...

这个你外壳都不要?放在家不嫌丑吗

网友:
NIDEC日本的电机,名牌啊,还是带轴承的,这个寿命就长了,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你外壳都不要?放在家不嫌丑吗

我的意思是:家里正好有老旧快报废的落地扇就可以自己DIY改装成直流变频风扇。

网友:
格力这种扇叶好像是风量偏小的。
淘宝上的便宜直流电机都是短轴,220V的是长轴,很多人换轴把轴敲弯了,实际上相当于没有合适的套件。
220V电机的随便到回收站5块买个壳子,淘个20块钱电机就能玩。难度不是起码低了十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上JD自营看了一眼各型号格力(GREE)直流变频遥控电风扇,最便宜的要¥299块。
  不如上淘宝淘 ...

扇叶不好弄吧,除非有现成的

网友:
怎么有两个电机

网友:
格力的质量看起来可以,日本电机,应该自己制造,轴承的

网友:
档位有点多

网友:
这个电机是不是中文名字叫日精?

网友:
格力风扇做工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价格也很美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日本Nidec尼得科电机,日本恩斯克NSK滚珠轴承。

国内这几家忽悠成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