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维修工日常~苹果8wifi开关灰色点不开无WIFI的维修

楼主(2023-06-26):
    苹果8是2017年发布的机子了,差不多六年了,A11处理器现在使用起来还是同样流畅,4.7寸的屏幕单手轻松握持,这也是有的一直使用至今没有换,就是因为喜欢这个小屏。对了苹果从这一代开始往后的都支持无线充电,支持20W的PD快充了,当然这个快充只针对苹果,肯定不如安卓的充得快。

    今天这个是没有WIFI,摔到后好多出现这个问题的,底脚断线,导致的无WIFI,设置里WIFI地址也显示不可用。

可以看到右下角有五个点明显掉了,飞好线,把焊盘接出来,头上弯一下,面积大点,才能保证接触完好。这个是显微镜下放大的效果,今天没有打开标尺,因为会挡住视线。实际大小整个这个模块没有小拇指指甲盖大。

继续放大,全部整好是这个样子,用的这个飞线比头发丝没粗多少

打上绿油固定,不然安装芯片时风枪一吹锡化了,线头的位置可能就会掉

紫光灯照一下,很快就干了

固化后的样子,看上去有没有感觉牢固多了呢

手术刀轻轻的刮掉多余的绿油,并清洗干净,焊盘这样就完成了,并上一点锡在上面备用,使之和芯片焊上和脚位更加吻合,简单不?是不是一看就会,但是有可能一学手机就废,所以不是专业的话模仿之前一定要谨慎考虑,充分评估风险。

拆下的芯片清理干净上面的黑胶和焊锡,然后重新植锡,盖上对应钢网刮好锡的样子,然后把网轻轻拿掉吹成球,或者镊子压住钢网吹成球都行。

安装好后的样子,小暴力风扇吹一下冷却下来后清洗干净就可以试机了

开机能看到WIFI地址已经正常了

再试下WIFI已经能打开搜索到WIFI了,之前这个开关灰色,点不开,连接上已经能正常刷短视频了
有的哥们会问怎么每次你都没有拆装机过程假装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因为有人专门负责拆装机,所以拆机之前的故障也没有拍照。

下次见,谢谢观看

网友:
这才叫维修

网友A:
这个没显微镜真搞不动

网友B:
高手,焊点很小,要用焊台。。

网友C:
高手,能修这个的,技术+耐心+细心。

网友:
一看就会,一学就废......
专业

网友:
这个和显卡掉焊盘一样,需要在显微镜下用铜丝将掉点的位置绕圈圈出来,手艺活啊

网友:
很考验眼力

网友:
这一般人修不来呀

网友:
专业操作,小白免试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没点耐心+技术+设备整不了

网友:
这个一般人搞不定啊

网友:
手机沙场老将,不适合每个人。

楼主:
常规操作,熟能生巧吧

楼主:
哈哈,是不是一看就会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显微镜真搞不动

嗯 太小了,没有显微镜就不好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焊点很小,要用焊台。。

显微镜放大后才好操作,不然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能修这个的,技术+耐心+细心。

熟能生巧,弄多了就手熟了